stm32f103c8t6最小核心板 关于串口传输 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5-26):
我想在stm32f103c8t6最小核心板上实现USART1接受数据后产生中断,用USART2发送;USART2接受数据后产生中断,用USART1发送。编译没有错误,但是USART2一直通讯不了。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My_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打开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2,ENABLE);        //使能串口2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打开接受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1;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2,res1);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2;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2=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SendData(USART1,res2);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USART_Init();
        while(1);

}

楼主:
求大神指导,哪出错了?

网友A:
用调试器跟进去,看看进入中断后是不是清除了

网友B:
接收完成,要请中断的

网友C:
用keil单步调试,还有初始化那里NVIC部分应该放在你USART_Cmd(USART1, ENABLE);前面

网友D:
去看下例程之类的教程应该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