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102问题

楼主(2017-05-26):
      目前使用DM9102,采用PCI接口连接通讯。按DM9102H官方原理图连接link/act和SPD100两个引脚指示灯,开机上电在不连接网线情况下两个指示灯就亮。连接网线link/act会闪几下就灭。是否官方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官方原理图的问题,去官网查最新版的器件手册或是在网上搜一下便可知悉。显然,这种可能性极低。建议还是先确认器件手册是否为最新版,只要不是1.0版,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排除。

网友B(2017-08-09):
DM9102问题搞不定的话,可以联系我。还有一点比较好奇的是,DM9102H基本上没人用啊,DM9102DEP用的还多一点。楼主啥时候选的方案啊,咋还用的9102H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