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书,求保险丝 型号 要求100mA可熔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26):
这小的电流!…搞电路解决不就得了!…

网友B:
选择100mA的PPTC(可恢复保险丝)就OK了

网友C:
0.1A的保险管挺多,选一个试试

网友D: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q=%E4%BF%9D%E9%99%A9%E4%B8%9D+0.1A&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70527&ie=utf8

网友E:
这还要求老t?去买嘛,配套市场上有,某宝上也有。

网友F:
要买30-50mA的。

网友G:
楼上的似乎全部没有搞明白什么意思.
保险大致分两种,快速和慢速,细分就更多了.但好像很多人在使用中并不注意这些细节.

熔断器的最小熔断电流Iτ与额定电流I.e.之比称为熔断器的熔化系数,熔化系数主要取决于熔体的材料、工作温度和结构。一般情况下,当通过的电流不超过1.25 I.e.时,熔体将长期工作;当电流不超过2 I.e.时,约在30s~40s后熔断;当电流达到2.5 I.e.时,约在8s左右熔断;当电流达到4 I.e.时,约在2s左右熔断;当电流达到10 I.e.时,熔体瞬时熔断。所以当电路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使熔体瞬时熔断。

这个好像是普通的熔断器的熔断时间,也就是说超过了额定电流还未必会断,我们一般买到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写了F的,我用恒流电源试过,超过额定电流一点点,是不会断的.

另一种是带T的,主要用于容性负载,比如开关电源和一些启动电流大的电机.这些保险可以在瞬间几倍电流下不熔断.
正常使用中的熔断条件我没有数据.

还有一种是万用表电流档用的,这个保险是过流即断,没有什么余地.不知道楼主要是不是这种,这个确实不好找.如果用平常的F型保险代替,会起不到保护万用表的作用.对于这个东西我只找到下面这句话:
快速熔断器有RSO系列和RS3系列。快速熔断器主要用于半导体器件保护。半导体器件的过载能力很低,只能在极短的时间(数毫秒至数十毫秒)内承受过载电流。而一般熔断器的熔断时间是以秒计的,所以不能用来保护半导体器件,为此,必须采用在过载时能迅速动作的快速熔断器。

另外说一句:我在本地也买不到很好的保险,X宝上的货大家都懂,我测试的F保险有可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