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系列定时器例程2

楼主(2017-05-26):
/****************************************************************************************
*
* 文件名: main.c
* 项目名: 02-TIME1_TSET_2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年05月31日 15时33分45秒
* 作 者: Administrator
* 程序说明:16位T1定时例程,使用重载功能
* 适用芯片: KF8FXXXX系列——KF8F2156、KF8F3156、KF8F4156、KF8F3155、KF8F4155、KF8F4158
*                         KF8TSXXXX系列——KF8TS2716、KF8TS2516
*                         KF8VXXX系列——KF8V327、KF8V427、KF8V429
****************************************************************************************/
#include<KF8TS2716.h>
/****************************************************************************************
* 函数名:   init_mcu
* 函数功能:mcu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init_mcu()
{
        /***时钟初始化****/
        OSCCTL = 0x60;          //设置为8M
        /***端口初始化****/
        TR0 = 0X04;            //P02设置为输入,其余口为输出
        TR1 = 0x00;            //P1设置为输出
        TR2 = 0X00;            //P2设置为输出
        TR3 = 0X00;            //P3设置为输出

    P0LR=0x00;                                //P0输出低
    P1LR=0x00;              //P1输出低
    P2LR=0x00;                                //P2输出低
    P3LR=0x00;                                //P3输出低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
/****************************************************************************************
* 函数名:   init_T1()
* 函数功能:LED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init_T1()
{
        PP2 = 0;
        PP1 = 46;
        T1H = 0;
        T1L = 0;           //定时25us
        T1CTL = 0x81;  //使能重载功能,定时模式,开启计数
        T1IF = 0;      //清除T1中断标志
        T1IE = 1;           //T1中断使能
        PUIE = 1;      //使能外设中断
        AIE  = 1;      //使能全局变化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i=0;
        init_mcu();
        init_T1();
        while(1)
        {
      _CWDT();
        }
}
//高优先中断函数
void int_fun0() __interrupt (0)
{
        if(T1IF)
        {
                T1IF=0;
                P1LR3=!P1LR3;
        }
}
//低优先中断函数
void int_fun1() __interrupt (1)
{

}

网友A:
看上去和51的配置,也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A:
KF8F系列,有几个中断呢?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F8F系列,有几个中断呢?是如何定义的呢?

总共有5个中断。这个和51的中断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2018-07-16):
感觉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