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驱动电路

楼主(2017-05-26):
(无正文)

网友A:
mos管  D  S  并二极管!…或选用带“寄生”二极管的MOS!…

网友B:
烧管子主要就是某一路直接短路造成或者GS电压过冲造成,你这个很可能就是后者,但是为了防止各种可能性,你的电路需要做改进的地方很多;
第一:你的四个MOS管的G端都要串上一个10R左右的电阻。限制电流呀!
第二:既然你的B端供电电压由升压BOOST电路来实现的,你就那么信任你的BOOST升压电路呀,所以,你得在你所有的MOS管的G-S之间加一个约15V左右的齐纳二极管。
第三:如果是感性负载(你的可是电机呀),那么在刹车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向电感电动势,那么,你所有的MOS管的D-S之间一定要接串一个续流二极管呀(估计这个是烧你电机的主要原因,适当的时候还得加一个刹车电阻消除,否则刹车电阻干嘛使用的)
第四:软件方面需要有一个处理,在开启的时候,换向留出一定的死区时间,如果刹车,不是特别急的话,你可以做一种处理,就是减速刹车,如果实在是要紧急刹车,可以先把Q5与Q7关断,然后再留几十ms之后再关下桥MOS管,这样给能量一个释放的通道。
第五:可以尝试在电机并联接RC电路,C电容量不宜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