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KF8 系列 MCU 常见问题 Q&A(四)

楼主(2017-05-26):
41、有没有办法测试芯片端的工作电压?
该实现方法用到 KF8 AD 功能,一般来说 AD 可以使用外部参考、工作电源、内部参考电压。如果系统中使用外部参考、或者使用芯片内部的参考电压,这种结构均可以实现 VDD的检测。检测方法是切换 VDD 作为 AD 工作电源,将 AD 通道切换到外部参考脚或者芯片内部的参考通道,延迟一定时间( AD 取样) ,启动 AD 转化,将转换的结果反向计算即可以推出VDD 的工作电压。

楼主:
42、在 IO 口设置成输入时, IO 口又悬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功耗大?
如果端口悬空,输入电压是不确定状态,所以会使芯片内部的 Buffer 导通,导致有电流,出现功耗大的问题。

楼主:
43、看门狗问题,在 MCU 睡眠状态中,程序会运行其他代码
原因 1 是程序打开了 IO 口的电平变化中断,而在测试时可能端口被悬空了或者异常干扰,那么很容易产生电平中断,而被唤醒。正确做法是在实验视,把 IO 中断脚上拉或下拉.
原因 2 是在睡眠时,除了有电平中断,还打开了其他外部中断,如外部计数模式,解决办法是在进入睡眠之前,关闭所有无关的中断源,即外部中断源。

楼主:
44、烧写完程序后,对 MCU 进行测试时,不能运行
要确认下编写程序时是否配置了配置位,如果选择了代码配置需要确定在代码中进行了设置。如果看门狗打开了要确认喂狗是否及时,是否重复复位造成。是否开启了中断,但中断代码未做处理造成的重复中断。 KF8 系列芯片需要加载校准信息到寄存器, C 语言开发会自动添加,汇编需要手动添加,如果调用地址错误也会造成程序运行异常,注意 1k、 2k、 4k、 8k 等的地址差异。
针对需要切页的汇编项目编写,要查看切页是否正确处理,如高 4k 空间运行切换到低 4k运行时,仅 JMP 和 CALL 指令需要 PCH 的值进行跳转地址的高位传递,指令包括 12 位地址,其余的从 PCH 中获取,因此要求 PCH 高位地址指向满足跳转目标所在页

楼主:
45. 如果电路周围电磁波很多, pin 脚的外接连线又很长,为什么 MCUpin
脚会经常损坏?
电压一高,又没有任何措施,导致 pin 脚被高压打坏掉。
解决办法:此时需要注意做一些保护: .可以在 pin 脚上做 RC 滤波,电路周围铺地,如果还是没有解决,最好接一个稳压管,这些器件尽量的靠近 pin 脚。
注意在画 PCB 板时,在 vdd 脚加的电容最好越靠近 vdd 脚越好。在高压部分的电路与数字部分的电路最好用开槽隔离,距离也尽量的远。
对于电磁点火类应用,建议加一个三极管隔离驱动。

楼主:
46、在断电后又及时上电, MCU 为什么会程序跑乱
在配置位中掉电检测没有打开,导致在断电时电容没有一下子放电干净,使 MCU 没有复位,又一上电后,程序没有重头开始执行。解决办法在配置位中打开掉电检测。

楼主:
47、为什么 ESD 保护过不了 8KV
KF8 工业汽车级芯片可以通过 8KV 的 ESD,由于在 VPP 脚上没有加滤波电容,导致用 8KV 打在板子上时, VPP 脚产生了高压,导致了 MCU 复位。目前 VPP 脚的直接 ESD 为3.5KV。因此在外围电路上需要处理。
解决办法:在 VPP 脚上增加一个 105 及以上的滤波电容(越大越好);建议在 VDD脚上也增加一个 105 滤波电容,加的电容都要尽量的靠近芯片管脚处,否则会失去效果。

楼主:
48、 KF8 系列芯片低功耗设计建议
没有使用的 IO 设置为输出,但注意不能有负载连接;电压越低功耗越小,时钟越低功耗越小。除了常规的负载设计和休眠,选择低频低压能够很好的降低芯片功耗。

楼主:
49、对于 MCUIO 电流不需要很大的情况下,而运行在恶劣的环境中,应该怎么样的设计一个可靠电路?
一般来说芯片端有 1 个 104 大小的电容,针对恶略环境建议增加一个 10uf 的电容,同时采用前端串接一个电阻,如 47 欧,该电阻电流下的压降可以忽略,形成 RC 低通滤波器。

楼主:
50、 KF8 内部参考电压输出正常,但输出电流比较小。
内部参考电压为非功率模块,主要使用于小电流下应用,如 AD 转换,外部比较电压,当将参考电压输出时需要外加电容进行稳压,如电容 104、 105。

网友A:
可以看到,功夫单片机的外设,好多需要加电容的,不然就会烧坏。

网友B:
ad带内部参考的话,好点,不然无法检测电池和VDD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