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51和标准51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17-05-26):
增强型51和标准51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与标准MCS-51保持100%兼容,即可以使用增强型MCS-51芯片直接替换相应型号的标准MCS-51芯片,如用80C32取代8031/2、87C51/2取代8751/2。

网友B:
片内集成了3个16位定时/计数器,其中T0、T1与标准MCS-51系列完全相同;T2除了保留标准MCS-52子系列中定时/计数器T2功能外,还增加了向下计数和时钟输出功能。

网友C:
除了工艺以外的不同,加强的就是增强的了;
flsh在工艺中,对于程序没有影响;
常见的有:
加强IO加入输入,推挽等;加入AD,PWM,多个UART等外围设计
指令速度,标准的是12分频和对应的时钟同期,增强的很多是单周期的;
一般的说的是增强内核和加强标准有的外设,

网友D:
很多厂商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带51核的芯片,五花八门的都有。看生产厂家提供的具体芯片的技术资料吧。

网友E:
采用增强型全双工串行口,即增强型MCS-51串行口除了具有标准MCS-51串行口功能外,还具有帧错误侦测和地址自动识别功能。

网友F:
提高了时钟频率,标准MCS-51最高时钟频率为12MHZ,而增强型MCS-51最高时钟频率可达33MHz。

网友G:
引脚名称都一样,引脚兼容,基本功能也一样。增强型每个引脚可以实现其他功能,只要初始化的时候软件设置好就行。编程方便。

网友H:
STC 新华龙 都是增强型8051的内核 甚至 TI的 CC系列吧!

网友I:
Philips、Temic Seconductor Technology公司的8XC5X、8XC5XX2芯片以及Atmel公司的AT89S5X系列芯片具有双数据指针DPTR(为此增加了辅助功能寄存器AUXR1),方便了外部RAM不同存储单元之间的数据传送。

网友J:
传统的51单片机就是英特尔公司推出的8051单片机。它也带串口,也可以实现115200波特率。
而英特尔公司后来吧8051单片机的方案公之于众,很多其他的芯片厂家也可以仿制8051单片机,这就是为什么51单片机哪么多厂家生产的原因。

网友K:
比intel标准51增加了功能的就是增强51。
例如提速、增ADC/DAC、PWM/PCA、EEPROM、WDOG等等。。。 :)

网友L:
国内基本上都被STC的芯片取代了,用的人最多了。

网友M:
台系的51也是不少的,成本最低了。

网友N:
最大的区别,必须要用厂家自己的头文件了,不能用标准的头文件,增加了许多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