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如何才能识别长按和短按

楼主(2017-05-26):
(无正文)

网友A:
键值判断+滤波判断

网友B:
用状态机就可以了

网友C:
计时呀,根据时间处理

网友D:
识别长按的话,必须要用定时器才可以。普通的加延时才可以的

网友E:
static void zllSampleLight_HandleKeys( byte shift, byte keys )
{
(void)shift; // Intentionally unreferenced parameter
#ifdef HAL_BOARD_ZLIGHT
// Zlight has only a single button
static uint32 keyPressTime = 0;
if ( keys )
{
keyPressTime = osal_getClock();
}
else //key released
{
if ( keyPressTime )
{
keyPressTime = ( osal_getClock() - keyPressTime );
if ( keyPressTime <= KEY_HOLD_SHORT_INTERVAL )
{
zllTarget_PermitJoin( PERMIT_JOIN_DURATION );
}
else if ( keyPressTime > KEY_HOLD_LONG_INTERVAL )
{
zllTarget_ClassicalCommissioningStart();
}
else
{
zllTarget_ResetToFactoryNew();
}
keyPressTime = 0;
}
}
你可以看看TI的这个代码,我觉得算法最好了。

网友F:
可以看看菜农的零耗时按键,可以识别各种状态。

网友G:
做个定时器 用定时器计数的多少来 判断
比如10ms的定时器计数 计数多少个高电平 或低电平(按下的电平)
当数目大于一定的值的时候
就是长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做个定时器 用定时器计数的多少来 判断
比如10ms的定时器计数 计数多少个高电平 或低电平(按下的电平)
当 ...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I:
长按的时候,必须先经过短按识别,这个如何判断呢?

网友J:
识别按键弹起才执行按键程序,就可以判断长按和短按了。

网友K:
按键信号做防抖动处理之后,通过计数器采集按键的时长,当超过某一数值或计数器溢出时算作长按,否则算作短按,将按键触发信号的判断信号同时送给下级处理就好啦。希望能够采纳。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菜农的零耗时按键,可以识别各种状态。

菜农的博客好像没了,在哪还可以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