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10~11.5V可调电压,求一个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2017-05-26):
系统供电是12V
接有一个外设需要10~11.5V可调,电流3A以内的供电
用什么简单的方案可以用STM32F103控制这个电压,DA或PWM控制都可以,调整精度0.1V就够
我很想用MP1584这类降压芯片,怎么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输出,有没有人做过实际的产品?
成本不敏感,要求器件容易买,电路越简单越好
谢谢

网友A:
DA输出+运放+三极管

网友B:
分压采样输出。

网友B:
楼主是做程控电源吗?

网友C:
运放加功率放大啊

楼主:
MP1584EN,或LM2596ADJ,加一个数字电位器,理论上是不是没问题?
但看到有资料说数字电位器不是纯电阻,会产生干扰使输出纹波很大

网友D:
我用pwm+运放,,控制起来很轻松.

但是实际要做好是非常难的.
纹波和响应是一对冤家.

网友E:
加功率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