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1.5安充电器需要多大水泥电阻做老化负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26):
用电压除以1.5A

网友B:
要注意两个参数,电阻阻值与功率。
电阻=输出电压/输出电流------5/1.5=3.3欧(如没有此阻值则向上取最接近的)
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5*1.5=7.5W(功率尽量统一选大一点,防止烧坏,通常选30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两个参数,电阻阻值与功率。
电阻=输出电压/输出电流------5/1.5=3.3欧(如没有此阻值则向上取最接近 ...

功率不仅要大 还要外加散热 老化是正常老化还是说加热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