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下稳压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的左右...

楼主(2017-05-26):
控制mos管的是一个方波脉冲,右边的应该是稳压作用,但是不懂为啥要加整流管,左边的完全看不懂,去掉也是可以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红框就是钳位,一般是用DCR來做缓震,直接用稳压管也可以,目的是防止MOS管受高压顺向撃穿。右红框就是用 ...

T1是每对AB对应是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红框就是钳位,一般是用DCR來做缓震,直接用稳压管也可以,目的是防止MOS管受高压顺向撃穿。右红框就是用 ...

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就可以的话,想问下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左右?

网友B:
假如没有D1,当Q1导通时会短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