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5640 图像数据采样

楼主(2017-05-26):
本人正在做OV5640 Camera,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做JPEG的YUV422数据采样,每次采样的JPEG头的624字节都是不变,并且可以确定是正确的 (根据这点我可以确定设备是可以正确读取Camera 数据)!但是数据每次都变化,这也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关键是绝大时候没有获得JPEG的结尾标志FF D9,请熟悉的大侠指示指示迷津!

网友A:
看图像完整不吧,
要是完整没有FFD9也无所谓,
要是不完整,可能你最后的数被哪个环节扔了

楼主:
ar_dong 您说的对,我今天把数据转换了下,发现图片竟然是凌乱不堪!E:\work\BTPay 580\pic\code\ConvertPic\tupian.jpg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请指导指导!

楼主:
我用 Camera 5640 得到的图像数据的头总是如下,和电脑中的JPG图像数据比较,发祥头不太一样,请高人们指教:
ff d8
ff e0
00 10 4a 46 49 46 00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ff db
00 43 00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2 03 02 02 01 01 02 03 02 02 02 03 04 03 04
04 04 03 04 03 04 05 06 05 04 04 05 04 03 04 05
07 05 05 06 06 06 07 06 04 05 07 08 07 06 08 06
06 06 06

ff db
00 43 01 01 01 01 02 01 02 03 02 02 03 06 04 04
04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ff c4
00 1f 00 00 01 05 01 01 01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ff c4
00 b5 10 00 02 01 03 03 02 04 03 05 05 04 04 00
00 01 7d 01 02 03 00 04 11 05 12 21 31 41 06 13
51 61 07 22 71 14 32 81 91 a1 08 23 42 b1 c1 15
52 d1 f0 24 33 62 72 82 09 0a 16 17 18 19 1a 25
26 27 28 29 2a 34 35 36 37 38 39 3a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63 64 65 66
67 68 69 6a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83 84 85 86
87 88 89 8a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a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a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a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a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a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9 ea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a

ff c4
00 1f 01 00 03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0 00
00 00 00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ff c4
00 b5 11 00 02 01 02 04 04 03 04 07 05 04 04 00
01 02 77 00 01 02 03 11 04 05 21 31 06 12 41 51
07 61 71 13 22 32 81 08 14 42 91 a1 b1 c1 09 23
33 52 f0 15 62 72 d1 0a 16 24 34 e1 25 f1 17 18
19 1a 26 27 28 29 2a 35 36 37 38 39 3a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63 64 65
66 67 68 69 6a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a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a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a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a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a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a e2 e3 e4 e5 e6 e7 e8 e9 ea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a

ff c0
00 11 08 01 e0 02 80 03 01 21 00 02 11 01 03 11

ff da
00 0c 03 01 00 02 11 03 11 00 3f 00

楼主:
照下的图像也是乱码!

楼主:
配置的参数列表如下:
const unsigned short REG_Init_Table[][2]=
{
    //15fps VGA RGB565 output
    // 24MHz input clock, 24MHz PCLK
    0x3103, 0x11, // system clock from pad, bit[1]
    0x3008, 0x82, // software reset, bit[7]
    // delay 5ms
    0x3008, 0x42, // software power down, bit[6]
    0x3103, 0x03, // system clock from PLL, bit[1]
    0x3017, 0xff, // FREX, Vsync, HREF, PCLK, D[9:6] output enable
    0x3018, 0xff, // D[5:0], GPIO[1:0] output enable
    0x3034, 0x1a, // MIPI 10-bit
    0x3037, 0x13, // PLL root divider, bit[4], PLL pre-divider, bit[3:0]
    0x3108, 0x21, // PCLK root divider, bit[5:4], SCLK2x root divider, bit[3:2]
    // SCLK root divider, bit[1:0]
    0x3630, 0x36,
    0x3631, 0x0e,
    0x3632, 0xe2,
    0x3633, 0x12,
    0x3621, 0xe0,
    0x3704, 0xa0,
    0x3703, 0x5a,
    0x3715, 0x78,
    0x3717, 0x01,
    0x370b, 0x60,
    0x3705, 0x1a,
    0x3905, 0x02,
    0x3906, 0x10,
    0x3901, 0x0a,
    0x3731, 0x12,
    0x3600, 0x08, // VCM control
    0x3601, 0x33, // VCM control
    0x302d, 0x60, // system control
    0x3620, 0x52,
    0x371b, 0x20,
    0x471c, 0x50,
    0x3a13, 0x43, // pre-gain = 1.047x
    0x3a18, 0x00, // gain ceiling
    0x3a19, 0xf8, // gain ceiling = 15.5x
    0x3635, 0x13,
    0x3636, 0x03,
    0x3634, 0x40,
    0x3622, 0x01,
    // 50/60Hz detection 50/60Hz ??????
    0x3c01, 0x34, // Band auto, bit[7]
    0x3c04, 0x28, // threshold low sum
    0x3c05, 0x98, // threshold high sum
    0x3c06, 0x00, // light meter 1 threshold[15:8]
    0x3c07, 0x08, // light meter 1 threshold[7:0]
    0x3c08, 0x00, // light meter 2 threshold[15:8]
    0x3c09, 0x1c, // light meter 2 threshold[7:0]
    0x3c0a, 0x9c, // sample number[15:8]
    0x3c0b, 0x40, // sample number[7:0]
    0x3810, 0x00, // Timing Hoffset[11:8]
    0x3811, 0x10, // Timing Hoffset[7:0]
    0x3812, 0x00, // Timing Voffset[10:8]
    0x3708, 0x64,
    0x4001, 0x02, // BLC start from line 2
    0x4005, 0x1a, // BLC always update
    0x3000, 0x00, // enable blocks
    0x3004, 0xff, // enable clocks
    0x300e, 0x58, // MIPI power down, DVP enable
    0x302e, 0x00,

    0x4300, 0x6f, // RGB565
    0x501f, 0x01, // RGB565

    0x440e, 0x00,
    0x5000, 0xa7, // Lenc on, raw gamma on, BPC on, WPC on, CIP on
    // AEC target ??????
    0x3a0f, 0x30, // stable range in high
    0x3a10, 0x28, // stable range in low
    0x3a1b, 0x30, // stable range out high
    0x3a1e, 0x26, // stable range out low
    0x3a11, 0x60, // fast zone high
    0x3a1f, 0x14, // fast zone low
    // Lens correction for ? ????
    0x5800, 0x23,
    0x5801, 0x14,
    0x5802, 0x0f,
    0x5803, 0x0f,
    0x5804, 0x12,
    0x5805, 0x26,
    0x5806, 0x0c,
    0x5807, 0x08,
    0x5808, 0x05,
    0x5809, 0x05,
    0x580a, 0x08,
    0x580b, 0x0d,
    0x580c, 0x08,
    0x580d, 0x03,
    0x580e, 0x00,
    0x580f, 0x00,
    0x5810, 0x03,
    0x5811, 0x09,
    0x5812, 0x07,
    0x5813, 0x03,
    0x5814, 0x00,
    0x5815, 0x01,
    0x5816, 0x03,
    0x5817, 0x08,
    0x5818, 0x0d,
    0x5819, 0x08,
    0x581a, 0x05,
    0x581b, 0x06,
    0x581c, 0x08,
    0x581d, 0x0e,
    0x581e, 0x29,
    0x581f, 0x17,
    0x5820, 0x11,
    0x5821, 0x11,
    0x5822, 0x15,
    0x5823, 0x28,
    0x5824, 0x46,
    0x5825, 0x26,
    0x5826, 0x08,
    0x5827, 0x26,
    0x5828, 0x64,
    0x5829, 0x26,
    0x582a, 0x24,
    0x582b, 0x22,
    0x582c, 0x24,
    0x582d, 0x24,
    0x582e, 0x06,
    0x582f, 0x22,
    0x5830, 0x40,
    0x5831, 0x42,
    0x5832, 0x24,
    0x5833, 0x26,
    0x5834, 0x24,
    0x5835, 0x22,
    0x5836, 0x22,
    0x5837, 0x26,
    0x5838, 0x44,
    0x5839, 0x24,
    0x583a, 0x26,
    0x583b, 0x28,
    0x583c, 0x42,
    0x583d, 0xce, // lenc BR offset
    // AWB ?????
    0x5180, 0xff, // AWB B block
    0x5181, 0xf2, // AWB control
    0x5182, 0x00, // [7:4] max local counter, [3:0] max fast counter
    0x5183, 0x14, // AWB advanced
    0x5184, 0x25,
    0x5185, 0x24,
    0x5186, 0x09,
    0x5187, 0x09,
    0x5188, 0x09,
    0x5189, 0x75,
    0x518a, 0x54,
    0x518b, 0xe0,
    0x518c, 0xb2,
    0x518d, 0x42,
    0x518e, 0x3d,
    0x518f, 0x56,
    0x5190, 0x46,
    0x5191, 0xf8, // AWB top limit
    0x5192, 0x04, // AWB bottom limit
    0x5193, 0x70, // red limit
    0x5194, 0xf0, // green limit
    0x5195, 0xf0, // blue limit
    0x5196, 0x03, // AWB control
    0x5197, 0x01, // local limit
    0x5198, 0x04,
    0x5199, 0x12,
    0x519a, 0x04,
    0x519b, 0x00,
    0x519c, 0x06,
    0x519d, 0x82,
    0x519e, 0x38, // AWB control
    // Gamma ????
    0x5480, 0x01, // Gamma bias plus on, bit[0]
    0x5481, 0x08,
    0x5482, 0x14,
    0x5483, 0x28,
    0x5484, 0x51,
    0x5485, 0x65,
    0x5486, 0x71,
    0x5487, 0x7d,
    0x5488, 0x87,
    0x5489, 0x91,
    0x548a, 0x9a,
    0x548b, 0xaa,
    0x548c, 0xb8,
    0x548d, 0xcd,
    0x548e, 0xdd,
    0x548f, 0xea,
    0x5490, 0x1d,
    // color matrix ????
    0x5381, 0x1e, // CMX1 for Y
    0x5382, 0x5b, // CMX2 for Y
    0x5383, 0x08, // CMX3 for Y
    0x5384, 0x0a, // CMX4 for U
    0x5385, 0x7e, // CMX5 for U
    0x5386, 0x88, // CMX6 for U
    0x5387, 0x7c, // CMX7 for V
    0x5388, 0x6c, // CMX8 for V
    0x5389, 0x10, // CMX9 for V
    0x538a, 0x01, // sign[9]
    0x538b, 0x98, // sign[8:1]
    // UV adjust UV ???????
    0x5580, 0x06, // saturation on, bit[1]
    0x5583, 0x40,
    0x5584, 0x10,
    0x5589, 0x10,
    0x558a, 0x00,
    0x558b, 0xf8,
    0x501d, 0x40, // enable manual offset of contrast
    // CIP ?????
    0x5300, 0x08, // CIP sharpen MT threshold 1
    0x5301, 0x30, // CIP sharpen MT threshold 2
    0x5302, 0x10, // CIP sharpen MT offset 1
    0x5303, 0x00, // CIP sharpen MT offset 2
    0x5304, 0x08, // CIP DNS threshold 1
    0x5305, 0x30, // CIP DNS threshold 2
    0x5306, 0x08, // CIP DNS offset 1
    0x5307, 0x16, // CIP DNS offset 2
    0x5309, 0x08, // CIP sharpen TH threshold 1
    0x530a, 0x30, // CIP sharpen TH threshold 2
    0x530b, 0x04, // CIP sharpen TH offset 1
    0x530c, 0x06, // CIP sharpen TH offset 2
    0x5025, 0x00,
    0x3008, 0x02, // wake up from standby, bit[6]

//    0x503d, 0x80,//????
//    0x4741, 0x00,
};

//2592*1944
const unsigned short JPEG_Init_Table[][2]=
{
        0x4300, 0x32, // YUV 422, YUYV
        0x501f, 0x00, // YUV 422
        // 1280x800, 7.5fps
        // Input clock = 24Mhz
        0x3035, 0x21, // PLL
        0x3036, 0x46, // PLL
        0x3c07, 0x07, // lightmeter 1 threshold[7:0]
        0x3820, 0x41, // flip
        0x3821, 0x27, // mirror
        0x3814, 0x31, // timing X inc
        0x3815, 0x31, // timing Y inc
        0x3800, 0x00, // HS
        0x3801, 0x00, // HS
        0x3802, 0x00, // VS
        0x3803, 0x04, // VS
        0x3804, 0x0a, // HW (HE)
        0x3805, 0x3f, // HW (HE)
        0x3806, 0x07, // VH (VE)
        0x3807, 0x9B, // VH (VE)

        0x3808, 0x02, // DVPHO
        0x3809, 0x80, // DVPHO
        0x380a, 0x01, // DVPVO
        0x380b, 0xe0, // DVPVO

        0x380c, 0x07, // HTS                 //
        0x380d, 0x68, // HTS
        0x380e, 0x03, // VTS                 //
        0x380f, 0xD8, // VTS
        0x3813, 0x06, // timing V offset   04
        0x3618, 0x00,
        0x3612, 0x29,
        0x3709, 0x52,
        0x370c, 0x03,

        0x4004, 0x02, // BLC line number
        0x3002, 0x00, // enable JFIFO, SFIFO, JPG
        0x3006, 0xAB, // enable clock of JPEG2x, JPEG
        0x4713, 0x03, // JPEG mode 3
        0x4407, 0x04, // Quantization sacle
        0x460b, 0x35,
        0x460c, 0x22,
        0x4837, 0x22, // MIPI global timing
        0x3824, 0x02, // PCLK manual divider
        0x5001, 0xA7, // SDE on, Scaling on, CMX on, AWB on
        0x3503, 0x00, // AEC/AGC on
};

网友B(2017-06-27):
复位时间长一点,你用的第几种压缩格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