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间I2S通信问题、设备间开关信号通信问题

楼主(2017-05-26):
各位大神,有两个问题求助解答
有两个设备,相距不超过3米距离,现在要进行以下两种通信,但是担心距离问题导致通信不稳定,求助一下是否会存在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1、I2S接口,双方通过I2S接口传输数字音频,这个东西用在板间传输问题不大,但是拉线出去进行设备间传输,应该会有问题吧。系统对于音频延时有要求,如果可以的话,是否有合适的转接方案?如I2S转SPDIF或者I2S over HDMI(这个有芯片支持吗)?求推荐~~

2、开关信号传输,其中一个设备需要将一个开关信号传输到另外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高低电平的信号,指示开关开或者关),如果通过TTL电平形式传输,3米距离担心会不会受干扰比较大,能否直接用个MAX232将这个电平信号转换为232电平?=======》》这个小弟刚又看了下MAX3232的ds,又实际测量了一下电压,这个片子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吧,MCU这边输出一个3.3v,MAX3232输出-5v,MCU输出0v,MA3232输出+5v。

各位大神能否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A:
一个cpld都搞定了

网友B:
关键看需要的速率,没有速率可不好说。如果需要的速率不高,比如不超过9600bps,那么直接用RS232好了,当然需要先转换成232电平,同时注意用粗一点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看需要的速率,没有速率可不好说。如果需要的速率不高,比如不超过9600bps,那么直接用RS232好了,当然 ...

呃,没有速率可言,只是一个开关指示,长期保持在一个状态,或者逻辑1,或者逻辑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没有速率可言,只是一个开关指示,长期保持在一个状态,或者逻辑1,或者逻辑0 ...

如果是这样,更简单了,用晶体管做OC输出即可。

网友C:
斑竹牛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