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的SC接口作UART模式不能正常发送数据

楼主(2017-05-26):
NANO100,用官网的例程(SCUART_TxRx)做测试,UART1端口能输出数据,但SC0的UART端口没有数据输出。版本是Nano100B_Series_BSP_CMSIS_v3.02.002
有使过SC端口作UART使用的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TX引脚的上拉一个电阻,复位时(不定期)就不会输出一串奇怪的字符。也有可能跟使用的232的IC有关。

网友A:
你用的232做的啊?232可以直接参考那个STC上面用的那种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