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啥手接触木门的金属把手时会发生静电放电?

楼主(2017-05-26):
人体上的累积的静电荷是转移到金属把手上,还是通过木门回到大地?

网友A:
“放电”是求得两电位的相同。这个,只能说是“平衡”了,未必要回到大地。

楼主:
补充问题:
1.为啥需要碰金属把手才放电,而直接碰木门不会放电?
2.是手指与金属把手接触上了才放电,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时候就击穿空气开始放电?

网友A:
"1.为啥需要碰金属把手才放电,而直接碰木门不会放电?"

放电是电流现象,而木门(木质材料)是绝缘体,故无放电可言。另外,只有导体(金属)才能维持等势。

"2.是手指与金属把手接触上了才放电,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时候就击穿空气开始放电?"

通常是未接触就可能空气放电了。

网友B:
放电过程分三步:
1.绝缘体上产生电荷;
2.所产生的电荷传递到导体上;
3.带电导体靠近金属物体(通常接地)!

貌似3个问题都回答了!!!

网友C:
两个电位不同的物体接近到能够放电的距离,就会放电,与物体是否导体无关。证据是雷电现象;脱衣服时,两个衣服放电。

网友C:
初中物理实验,绝缘棒与羊毛毡摩擦后能放电。

应该是起电

楼主:
"放电是电流现象,而木门(木质材料)是绝缘体,故无放电可言。另外,只有导体(金属)才能维持等势。"

木门是绝缘体,那在这个例子中手指是绝缘体还是导体?

网友C:
衣服放电,两件衣服应该都算绝缘体吧?

网友A:
"木门是绝缘体,那手指是绝缘体还是导体?"

导体。

楼主:
放电过程分三步:
1.绝缘体上产生电荷;
2.所产生的电荷传递到导体上;
3.带电导体靠近金属物体(通常接地)!

那手指在这个例子是绝缘体,金属门把手是导体?
绝缘体手指 ————》导体金属门把手  放电?

楼主:
"木门是绝缘体,那手指是绝缘体还是导体?"

导体。

是不是只有导体之间才能放电,导体与绝缘体、绝缘体之间都不能放电?

网友A:
“是不是只有导体之间才能放电,导体与绝缘体、绝缘体之间都不能放电?”

也不尽然,只要是正负电荷“中和”就可以认为是放电。但通常所谓的放电是指导体间的放电,譬如你首帖所说的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手指在这个例子是绝缘体,金属门把手是导体?
绝缘体手指 ————》导体金属门把手  放电?
...

这个是相对的!

学过初中化学的都知道,化学元素有得失电子能力强弱之分!
同理,各种物质也有这个特性!其中人体皮肤易失电子能力相当强,仅次于空气!而木头金属等要远弱于皮肤!
所以,人体接触木头金属等物体,电子会从人体传到木头金属,(人体上电荷当然来源于绝缘体鞋了!),但是,由于放电是表面现象,金属上电子可以自由移动到表面,木头等基本上是哪儿有传递来的电荷,就呆在哪儿不动,所以。。。

网友D:
金属上累计的电荷,在人体接触后,产生电势变化放电了

网友E:
常听说男和女放电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哈哈,**之间放电,也是导体间的放电。

网友F:
男和女放电,一个是阳一个是阴,

网友G:
摸门把手之前先摸一下门旁边的墙壁(水泥白灰白墙)  ,就会放掉大部分的电。然后再开门 就不会被电了。 冬天就这么过来的 - -!

楼主:
总结:
人体由于某种原因带了一定量的电荷,在接触金属门扳手的时候,电荷从人体向把手转移,电荷的转移形成了静电放电。
静电放电的电荷不一定要回到大地,可以不构成回路。

现在把这个问题引申一下,人体对N沟道增强型MOSFET放电,分两种情况讨论。

1.MOS管的GS之间不带ESD二极管,用手指去接触MOS管的G极(MOS管悬空)

2.MOS管的GS之间带ESD二极管,用手指去接触MOS管的G极(MOS管与ESD二极管连接在一起,整体悬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总结:
人体由于某种原因带了一定量的电荷,在接触金属门扳手的时候,电荷从人体向把手转移,电荷的转移形 ...

给定条件不够。
必须说明:MOS管导电部分(各引脚和散热片)是否与其它导体(包括大地、其它电路,甚至平时我们认为具有很大电阻因而不是导体的物质如水泥地面)有电气联接。有联接和无联接,相差很远。

已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构成回路才能放电(或触电),人体若不站在地上,如同乌儿站上高压线上也沒事。
像现在用的手机触控,如果 ...

你的说法不敢赞同。

还是门把手与人体的例子,如果用热气球把人和门都升到高空,那么就不会发生静电放电了?

如果其他条件都不变,照样会发生静电放电。

在高空的飞机上,不知道会不会放电?!
eyuge2,二姨可能没有学过物理?

楼主:
MOS管的例子,人体接触到G极后,电荷会转移到G极。Cgs这个电容的G极板会带电。S极板由于悬空,应该是继续不带电荷的。(有极化现象,但是S极整体不带电荷)
G极电荷产生比较大的的场强,击穿GS直接的绝缘材料。

如果有ESD二极管的话,二极管会在电荷转移的过程中就会被击穿,导致S极板也会带上同种极性的电荷,导致GS之间不好产生太大的场强,从而不发生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结:
人体由于某种原因带了一定量的电荷,在接触金属门扳手的时候,电荷从人体向把手转移,电荷的转移形 ...

“悬空”还是太笼统,这里至少得考虑“电容”。

可以分析对地串联两个电容C1和C2,且C2>>C1。这样,C1上的电压基本就约等于对地电压。

考虑静电防护中,对象未必就直接入地(而操作者则必须带上接地手环),这在实验室或工厂流水线上常见。

网友J:
"木门是绝缘体,那手指是绝缘体还是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您赞同不赞同能改变事实的,我给的是实例。为何生产线人员的手臂上要帶接地手环,就是把人体的靜电 ...

你好,我主要是不赞成 “.要构成回路才能放电(或触电)”这句话。

就手接触木门的金属把手会放电的情况,你具体解释一下回路是什么样的?

就此次放电而言,电荷转移只发生在人体与金属门把手之间,没有什么回路。
啰嗦一下,回路指电路中的回路,例如电容并一个电阻,构成一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构成回路,则靜电还是存在物体上。打雷了就是雷包向地面放电,正电荷向负电荷放电,当然背后有个共通盘 ...

人体对金属门把手放电完毕之后,电荷重新分配在门把手和人体上。
人体上的静电荷依然存在,没有放完。

如果想放完,需要找一个接大地的导体来放电。

网友K:
1)木门潮湿电阻变小了、或防盗门把手在木门内部接地了。
2)把手、或者与把手相连接的金属件体积太大了。

网友L:
在门把手上裹一层静电耗散材料(比如电路板用的导电海绵),可以缓解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构成回路,则靜电还是存在物体上。打雷了就是雷包向地面放电,正电荷向负电荷放电,当然背后有个共通盘 ...

你讲的几个例子:
鸟那个例子站在一条线上,严格说是有回路,只是鸟的两脚之间的压差太小。
灯泡的例子不用说,大家都懂。
打雷和手机的例子,我不懂就不说了。

我讲的人体触碰门把手的例子,你认为存在回路,请问回路是什么?
还是你根据其他的例子,推测应该有回路?

网友M:
千万别书生气地局限于只有导电体之间才能导电或放电!导电与绝缘只是相对而言,世间没有绝对的导电体或绝缘体。
放电有快慢:慢如泄漏,快如电击。
金属导电性好,放电快,故易显电击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讲的几个例子:
鸟那个例子站在一条线上,严格说是有回路,只是鸟的两脚之间的压差太小。
灯泡的例子不 ...

“你认为存在回路,请问回路是什么?”
问得好。
King555是回答不上来的,因为他连“电流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N:
因为金属的东东,有时就有电荷在上边,而你也有电荷,当你碰到时候,就通过你导到大地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您赞同不赞同能改变事实的,我给的是实例。为何生产线人员的手臂上要帶接地手环,就是把人体的靜电 ...

这位兄弟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加强,不能光凭感觉或直觉。
合并双手让两手之间没有电位差——这个说不过去,人体本来就是导体,你不合并双手,它也会通过体内流过去。除非你带了绝缘手套(或着你的皮特别厚另当别论)。
产线上的接地手环,是为了保证人和工作台之间的电势差比较小,和有没有真正接大地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正规的工厂产线要求工作台是要可靠接地的)。
如果我把工作台挪到空间站里面去,虽然工作台没有接地,但只要人的静电手环接到工作台上,同样能起到一样的作用。
放电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你所描述的那种明显的导体的回路,例如空中飘来一朵孤零零的带正电的云,遇到另外一朵孤零零的带负电(或不带电)的云,同样会强烈放电而形成闪电。
这和人穿绝缘鞋然后去摸绝缘木门上的金属把手时比较类似,你可以把人和把手想象成两朵飘在空中云。
另外,对于高压交流电场,也不需要明显的导电回路也能形成电流,例如拿测电笔靠近高压线会亮,高压线作业人员如果不穿屏蔽服,即使只接触一条电线,也有触电危险。

网友O:
再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当一个高温物体接触低温物体时,热量会自动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最终达到温度平衡。
电荷也一样,当一个带电多的物体,靠近一个带电少(或极性相反电荷)的物体,电荷它就会像热量一样从一端流到
另一端,最终达到电势平衡。当两个物体都是良导体时(例如人和金属),电荷流动就非常顺畅,瞬间(微秒级别)达到平衡,从而
会形成较大电流,这时人体就会感觉到强烈的放电。相反,如果有一方是不良导体,例如墙壁,那么电荷流动就没那么顺畅,
会缓慢流到对方,放电时间就会很长(很长一般也在秒级以内),由于放电电流很小,人体就几乎感觉不到了。

解释中肯全面。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位不同的物体接近到能够放电的距离,就会放电,与物体是否导体无关。证据是雷电现象;脱衣服时,两个 ...

脱毛衣,花扦衣服时,经常噼里啪啦的响,放火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P:
脱毛衣,花扦衣服时,经常噼里啪啦的响,放火花。

所以,油气库、船要穿棉布一类防止放静电的衣服;而不是人或衣服接地。

网友Q:
一切关于电的现象。

谢谢大家!

都可以通过电路原理进行解决。

没有电路原理所无法解决的电学问题。

中国人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经常遇到触电现象。

那么这是电路原理能够解释并计算的。

既然如此就容不得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胡说八道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人体为何带电?

谢谢大家!

答案就是: 人体就是经常带电。

摩擦起电就是因为摩擦而导致了温度变化从而电子从一个物体表面行走到另一个物体表面从而形成了电容。

这与半导体的PN结的原理是一样的。

至于为何摩擦的时候电子会从一个物体表面行走到另一个物体表面的问题。

答案就是: 之中电子就是因为温度或摩擦等原因从一个物体行使至另一物体。

与电池的作用不同。

电池是force电子从一个电容到另一个电阻。

而摩擦起电的原理相当于电池为摩擦。

因此摩擦或电池充电本来就是一回事。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只知道电池可以给电容充电。

谢谢大家!

而不知道摩擦也是可以给电容充电。

是国产教科书受害者们无一例外的典型症状。

当一个人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行走从而摩擦起电之后。

人体作为一个电容的极板。

另一个极板当然就是大地了。

人体是一个带有电荷的极板。

当人体接触到接入大地的金属导电体的时候。

就必定如同电容短路一样地放电。

这就使所谓的静电的触电现象。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无论油罐车的接地的链条。

谢谢大家!

还是毛衣之类的摩擦起电。

道理都是本大师所教导的那样。

当今的中国的油罐车依然就是马车带动的。。

其后面的尾巴就是接地只用。

保证永远与大地的电位相同。

于是乎。

就算马车的驾驶员的脱毛衣。

也依然可以导致油罐马车的爆炸和起火 。

如果油罐马车没有接地链条。

那么油罐马车的金属油料就因为摩擦而起电带有电荷。

一旦抵达驿站之后。

例如马车的加油站。

因为加油站都是接地金属。

于是乎油罐马车因为没有接地链条从而导致内部的油料带电。

一旦和接入大地的加油站触碰。

就必然是一场巨大的爆炸和起火的案例发生。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至于毛衣的摩擦起电问题。

谢谢大家!

只能认为毛衣的电子比较喜好串门。

从而稍微有点机会就会出去串门。

就像一个外向的中国。

在屋里呆不住。

总想四处乱窜一样。

遇到这样的毛衣或性格外向的中国人。

那么答案就是谁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于是乎。

稍微的摩擦就导致了一个性格外向的中国人四处串门去了。

事实上。

本大师从来没有见到过喜欢四处串门的性格外向的中国人。

反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中国人。

因为喝醉了酒。

从而四处流窜和串门的。

即使如此这个性格内向的中国人在酒醉的情况下也是在串门的时候非常有礼貌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一旦毛衣中喜欢串门的自由电子。

谢谢大家!

来到你的手上串门。

那么显然你被充电了。

被电一下是肯定的。

因为电容充电的瞬间开始的时候电流最大。

有教科书国产的受害者可能会说此时没有回路。

然而可但是。

习惯串门的自由电子不是因为没有导线的回路而拒绝串门的。

事实上。

只要有机会。

习惯串门的自由电子会像蝗虫一样迅速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无论金属还是半导体以至于绝缘体的表面。

仅仅就是电流的大小不同罢了。

即使习惯串门的自由电子也不可能不因为路线的障碍而行使困难以至于寸步难行的情况存在。

然而对于金属导体来说。

就像蝗虫到粮食一样。

会迅速占领一切良田。

那么不会因为良田没有形成回路而不进行占领的。

那个所谓静电爆炸头发的科学实验。

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

静电发生器产生了大量习惯串门的自由电子。

一旦手摸这个充电的金属。

其习惯串门的自由电子就控制不住地均匀分布在人体表面。

从而根据同性排斥的原则导致头发呈现爆炸的状态。

这就电荷的重新分布现象。

不会因为没有回路而导致电荷不可能被重新分布。

一个需要进行的教导就是: 电路原理是2惟的,因为其中导线都是理想的,而现实的电路,所有导线都是各不相同的。

然而这一切依然可以通过电路原理进行计算。

形状不同电路导致不同的电路工作状态。

即使电路原理图相同也是实际电路不同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对于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来说。

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真的知道所谓的PN结的原理。

那么你们为何不懂摩擦起电的原理?

答案就是你们从来就没有弄明白过什么是PN结。

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的PN结仅仅就是教科书中的一个词汇罢了。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正如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千万别书生气地局限于只有导电体之间才能导电或放电!导电与绝缘只是相对而言,世间没有绝对的导电体或绝缘 ...

谢谢提醒!
尖端放电就是高场强击穿空气,将空气变成了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认为存在回路,请问回路是什么?”
问得好。
King555是回答不上来的,因为他连“电流是什么”都不知 ...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总会有人搞不清楚。
我想再请教以下问题。

如果我有个电容A,给它充电到5V。然后将它的负极板连接到大地。这时候电容A上的电压应该还是5V,我们看到的就是孤立的电容,和一根接地线。
再拿一个电容B(容值与A相等),不给它充电,同样将其负极板连接到大地。(A与B的接地点很近)
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导线,或者电阻连接电容A与电容B的正极板,会发生什么?存不存回路?
(可能有以下暗示:电容A就是人与大地间的电容,电容B是金属门把手与大地之间的电容)

网友C:
沙发的回复准确简洁。37楼的分析详细正确。
被引到地和回路,楼斜矣。高压线的鸟相当于说,手指与手指自己不会放电,门手柄与门手柄自己也不会放电,都是同电位,都是废话。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总会有人搞不清楚。
我想再请教以下问题。

搞不清楚的是多数。这部分内容,物理中属静电,电路教材中一般只讲一点点甚至根本不讲。

“如果我有个电容A,……存不存回路?”
存在。

不过,根本没有必要“如果我有个电容A,……再拿一个电容B,……”,直接说是两个孤立导体(首帖说是人体和门把手,其实任何孤立导体均可)就是了。所谓孤立导体,就是此导体与其它导体(包括大地)没有电气联系。拿根干燥丝线把门把手或者钥匙吊得高高的,把手就是一个孤立导体。地球也是一个孤立导体,而且是人类可以接触到的最大的孤立导体。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总会有人搞不清楚。
我想再请教以下问题。

2楼回复简明扼要,看明白2楼就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总会有人搞不清楚。
我想再请教以下问题。

本来不想再进此帖,因为此帖如xukun977在另一帖中所说,让大shi搅成狗shi了。
不过你说:“我想再请教以下问题……”,不得不回复。

对不敢顶,错不敢批,枉来论谈。
X大避之唯恐不及,明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不想再进此帖,因为此帖如xukun977在另一帖中所说,让大shi搅成狗shi了。
不过你说:“我想再请教以 ...

首先感谢maychang 的回复!
"搞不清楚的是多数。这部分内容,物理中属静电,电路教材中一般只讲一点点甚至根本不讲。"
赞同这个观点。

不过,根本没有必要“如果我有个电容A,……再拿一个电容B,……”,直接说是两个孤立导体(首帖说是人体和门把手,其实任何孤立导体均可)就是了。所谓孤立导体,就是此导体与其它导体(包括大地)没有电气联系。拿根干燥丝线把门把手或者钥匙吊得高高的,把手就是一个孤立导体。地球也是一个孤立导体,而且是人类可以接触到的最大的孤立导体。
你说得我能理解,孤立的导体也会产生静电放电。

但是怎么说呢,见过一些导体与大地之间有耦合电容的说法。(有些电容触摸按键原理,就是提到按键与大地之间的耦合电容在人体触摸之后发生了改变。)
这种说法我不是很理解,我有点分不清该在什么场合使用比较恰当。

这个帖子开始提出的例子,假定大地是存在的。(当然大地不存在也照样放电)。
我们用物理上电荷转移的观点能够解释。
但是如果用49楼的观点,电路的观点去解释,有什么不妥,错在哪里?
实际上我还有另外一问,暂时不说。

网友Q:
PN结的形成
PN结是由一个N型掺杂区和一个P型掺杂区紧密接触所构成的,其接触界面称为冶金结界面。[3]
在一块完整的硅片上,用不同的掺杂工艺使其一边形成N型半导体,另一边形成P型半导体,我们称两种半导体的交界面附近的区域为PN结。
在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结合后,由于N型区内自由电子为多子空穴几乎为零称为少子,而P型区内空穴为多子自由电子为少子,在它们的交界处就出现了电子和空穴的浓度差。由于自由电子和空穴浓度差的原因,有一些电子从N型区向P型区扩散,也有一些空穴要从P型区向N型区扩散。它们扩散的结果就使P区一边失去空穴,留下了带负电的杂质离子,N区一边失去电子,留下了带正电的杂质离子。开路中半导体中的离子不能任意移动,因此不参与导电。这些不能移动的带电粒子在P和N区交界面附近,形成了一个空间电荷区,空间电荷区的薄厚和掺杂物浓度有关。
在空间电荷区形成后,由于正负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空间电荷区形成了内电场,其方向是从带正电的N区指向带负电的P区。显然,这个电场的方向与载流子扩散运动的方向相反,阻止扩散。
另一方面,这个电场将使N区的少数载流子空穴向P区漂移,使P区的少数载流子电子向N区漂移,漂移运动的方向正好与扩散运动的方向相反。从N区漂移到P区的空穴补充了原来交界面上P区所失去的空穴,从P区漂移到N区的电子补充了原来交界面上N区所失去的电子,这就使空间电荷减少,内电场减弱。因此,漂移运动的结果是使空间电荷区变窄,扩散运动加强。
最后,多子的扩散和少子的漂移达到动态平衡。在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的结合面两侧,留下离子薄层,这个离子薄层形成的空间电荷区称为PN结。PN结的内电场方向由N区指向P区。在空间电荷区,由于缺少多子,所以也称耗尽层。

谢谢大家!

本大师郑重警告国产教科书的作者及其受害者们: 与其不厌其烦地“写作PN结的工作原理”,为何不画张图,以至于作出一个PN界原理的“动画片”,以便令所有人,无论小兵张嘎还是放牛娃以至于放牛娃们,在没有听到你们的“滔滔不绝的废话”的时候,通过你们制作的“PN结的动画片”就能理解PN结的工作原理。

你们一下如何啊?

如果国产大学的“教授”们制作不出来PN工作原理的动画片。

那么任何**毛信,小兵张嘎,以至于红孩子们都可以严重质疑国产大学教授的“学术能力”。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因此。

谢谢大家!

要么国产的大学“教授”只会背课文一样地毒害青少年。

要么就是国产大学“教授”明知PN结的工作原理,但就是用令人费解和不画图的方式,进行“技术保护”,以避免青少年们真正的明白PN结的原理。

2者必居其一。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Well。

摩擦起电就使PN结的工作原理。

谢谢大家!

一些纺织物 具备“半导体”的特性。

其中的自由电子过于“性格外向”从而喜欢”串门“。

与中国人的性格正好相反。

而且这也是不可能通过假装外向的作法来弄假成真的。

人体和纺织物的摩擦。

就导致了类似PN结的形成。

通常纺织物内的自由电子是有去无回。

或干脆被人体吸收。

我们可以“摩擦”当作用大水瓢从一个大水桶里把水一杯一杯地送入另一个水箱的过程。

也就是说“摩擦”把纺织物中的电子,移动到了人体,从而人体带电。

因为那个众所周知的“静电球”导致人头发呈现爆炸状的科学实验的事实证明了。

电荷会在导体表明均匀分布的事实。

但电荷的军用分布的过程其实就是放电,是会瞬间流过大电流从而给人触电感觉的。

也就是说。

未必一定就是人体带电通过大地而导致触电。

而是人体内的电荷会因为接触大面积的金属而导致电荷的重新分布。

而重新分布的电荷的移动就是电流,可以很大,从而导致触电的感觉。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当然了。

谢谢大家!

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是不可能懂得“摩擦起电”就是PN结的完全一样性质的事实的。

你们半导体的所谓“掺杂”就是在进行“摩擦”啊!

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在本大师的教导下应该明白点什么了。

难道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们还不明白吗?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因此。

谢谢大家!

所谓的摩擦起电就是在人体和纺织物之间。

形成了一个“耗尽层”的“空间电荷区”。

然而和PN结不同的就是。

人体这个PN结的一方。

是可以自由移动的。

从而其携带着电荷四处行走。

一旦接触大地或金属大面积的表面。

那么人体内的电荷就会重新分布以便均匀地充满金属表面或干脆流入大地。

此时就会有触电感觉。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maychang 的回复!
"搞不清楚的是多数。这部分内容,物理中属静电,电路教材中一般只 ...

49所述电容器A和电容器B情况,从电路观点去解释,并无不妥。因为说“电容器”,已经暗含一个假定:电容器A未接地那电极和电容器B未接地那电极,彼此之间无相互影响。但此模型与首帖所述门把手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合:人体和门把手(视为两个孤立导体)之间有一定相互影响。
再细谈,就要牵涉到“电路是什么”问题了。关于“电路是什么”,HWM有相当简明扼要的论述。

网友Q:
Well。

PN结其实就是一个反电容。

谢谢大家!

电路原理就像纯数学。

确实电路原理就是纯数学。

所以纯数学无法发现“反电容”的存在。

而PN结就是一个反电容。

因为电路原理中的纯数学的电容为2个金属极板。

如果2个极板短路那么显然就是中性无电了。

而PN结则正好相反。

PN界相当于2个金属极板但是短路在一起。

从纯数学的角度看这不是电容。

但是工程技术人员发明的半导体却实现了纯数学所无法想象的“反电容PN结”。

这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纯数学就是蠢数学。

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们的无聊玩具。

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与纯数学的无聊毫无关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摩擦起电还是接触起电。

谢谢大家!

都是半导体的PN结的工作原理。

你甚至可以认为人体是P型掺杂的半导体。

而化纤类的衣物则是N型半导体。

虽然事实上不如此。

但是人体肯定不是电中和的。

化纤衣服也肯定不是电中性的。

人体可能带有正电荷。

而化纤衣服带有负电荷。

人体和化纤衣服接触就形成了PN结。

这是一个反电容。

然而即使反电容也是会放电的。

人体作为PN结的P结。

接触大面积金属或大地就会放电。

也就是电荷的在金属表面的重新分布。

这相当于短路从而发生触电现象。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maychang 的回复!
"搞不清楚的是多数。这部分内容,物理中属静电,电路教材中一般只 ...

这儿已经熏得我快受不了了,楼主你也赶快撤吧。

网友C:
几十年前的东东竟拿来小鬼戏大神!

楼主:
还是就事论事好,江湖恩怨扯不清。

楼主:
估计各位和我一样,已经不是争强斗狠的年纪。
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还是认真帮我回答问题吧!
重申一下,我的问题在54楼

网友C:
请仔细阅读64楼的帖,真的不懂在请教吗?

楼主:
1.就这个帖子而言,从物理的角度解释静电放电是对的。

2. king5555不要生气,下面的话没有指责你的意思。,如果就得不错的话,在其它的帖子上,你曾经帮助回答了我的问题。

你想从电路的角度解释。但是我让你指出回路在哪里,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实际上我在54楼附近给出了电路模型,但是不知道这个模型是否正确。

同时我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从电路的角度解释放电。

请大师们出手!

网友Q:
如果不知道PN就是一个标准的“反电容”。

谢谢大家!

那么所有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就永远无法理解静电问题。

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会说: 头发是绝缘的,乒乓球是绝缘的,化纤衣服是绝缘的,鞋是绝缘的,手肯定也是绝缘的。

然而可但是。

国产教科书中的“半导体”也是绝缘体。

然而半导体就可以导电 。

Well。

原理都是一样的。

半导体的PN结的工作原理就是所有的摩擦起电的工作原理。

例如化纤类的衣服,可以就是电子多,就像N型掺杂的半导体。

这些东西和人接触。

就是一个PN结。

导致了与PN同样的现象发生。

即带电了。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带电。

人可能作为一个导电的极板被其他金属极板所感应从而发生如同教科书电路原理也就是纯数学的电容效应。

但其实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国产教科书受害者们仅仅就是在TV中看过国外的静电球导致头发爆炸的画面。

然而如今的中国人依然是靠烧柴做饭并且出门乘座马车或骑自行车的。

人体带电几乎100%都是PN结的原理导致的。

人体与任何带电的绝缘体接触都是产生“空间电荷区”的“耗尽区”。

与PN结是一样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人体可以与带电的金属板之类的发生电容感应效应。

谢谢大家!

例如过去的彩色TV就是离近了就感觉被吸了一样。

这就是纯数学的电容效应。

但这不是静电。

而是所有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都知道的电容效应。

如果离彩色CRT远点,就不会感觉被吸引了。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也知道静电是绝缘体所特有的事实。

因为这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实践中的发现。

工程技术人员不会撒谎。

正好相反。

只有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以及国产月季大学的教授们,因为一群来自南方,而另一群是Capital的本地人。

这些不同地域的国产业绩教授们才会因为各种利益,也就是说,其他人能得到的无论人还是物,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得到,于是乎就开始争风吃醋。

这才是中国业绩大学的真实情况。

不信你就去调查。

不争风吃醋的中国大学教授。

不是一个真正的国产大学教授。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什么才是静电?

谢谢大家!

静电是因为PN界的效应导致的反电容现象。

其特点就是。

虽然半导体的PN结无法分开。

但是人与绝缘体带电的接触后因为PN界的原理。

所以人体就带电了。

而且人还可以上下左右地行走。

于是乎。

就像一个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一样。

就像一个细菌一样。

也同时就和病毒一样。

一个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把错误的概念传送了四面八方。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既然你已经与带电的绝缘体接触。

谢谢大家!

那么你就带电了。

如果接触大面积或大地金属。

那么你带有电荷的电荷就迅速如同蝗虫一样地占领了良田或金属。

那么这就使一个很大的电流令你感到触电。

如果接入大地那么就如同电容的2个极板短路放电了。

因为大地相当于一个无限大的金属板。

当你离国产的彩色CRT很近的时候都感到脸部被吸引。

那么你带有电荷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也是会有触电的感觉的。

被CRT所吸引,不是静电,也不会触电,紧紧就使纯数学的电容效应而已。

以上本大师所教导的静电原理。

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一律从来就不知道。

但看到本大师的教导之后。

无论多么擅长争风吃错的国产业绩大学教授。

那么本大师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一个国产的彩色CRT。

谢谢大家!

与一张国产的A4复印纸。

那么A4会被CRT所吸引。

然而这就是PN结。

所有国产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都应该能领悟本大师教导了。

否则本大师的教导真成了对国产教科书受害者们的教导了。

国产教科书说: PN结非常不厚,可能只有几个uM微米。

然而可但是。

一张国产的A4纸就是被紧紧地吸引到了CRT的表面。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半导体的PN结虽然只有几个微米。

其PN其实是自动形成的。

就像一张纸被CRT所吸引之后。

因为CRT带有电荷。

例如负电荷。

而一张纸可能带有正电荷。

如果P和N型半导体的掺杂一样。

一旦2者接触。

那么就发生了PN结发生的现象。

于是乎“空间电荷层”的“耗尽层”就形成了。

其非常薄。

因为不同极性的电荷互相吸引的结果。

所以。

PN的工作原理就是所有关于摩擦起电的最终最正确解释。

PN结的原理也是所有静电产生原因的唯一合理解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Well。

有一天本大师被国产CRT所电容感应了。

谢谢大家!

然而当本大师接触大地的诸如水管金属管道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那就是本大师没有被触电。

完全与例如冬天从外面走到室内,开门的时候,金属门的触电现象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虽然被CRT所感应而带电。

然而这时纯数学的电容感应带电,而不是你真的带电了。

你远离CRT之后,你就不被CRT所感应带电了,所以你不会因为接触大地金属发生触电的感觉,也就是所谓的静电。

这里没有静电问题。

然而一旦你与CRT接触。

那么你就与CRT形成了PN结的关系。

你就必定带有“静电”了。

接触接入大地的金属的时候,你就会有触电的感觉,俗称“静电”。

你必须和绝缘物的接触。

才会因为电荷的不同而带有静电。

你不会因为纯数学的电容感应而带“静电”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在此。

谢谢大家!

请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把本大师关于PN结就是一个“反电容”的正确教导。

写入你们那毫无意义的国产教科书之中。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Q:
之所以说PN结是一个反电容。

谢谢大家!

是因为纯数学的电容。

也就是电路原理教科书中的电容。

需要电池充电才能证明其表现为一个电容。

而静电电容(即反电容)则是不需要电池充电就自动形成的电容。

其生成原理就是通过,半导体的掺杂,或摩擦起电等方法,以至于CRT等的直接绝缘体的接触等方式产生。

这就是正电容和反电容的定义和区别。

教科书中的正电容需要电池充电。

而静电电容(反电容)是利用PN结的原理自动生成的。

反电容完全等同样静电电容。

也可以把PN结电容称为静电电容。

再次感谢大家 !

网友K:
引用 网友K:
1)木门潮湿电阻变小了、或防盗门把手在木门内部接地了。
2)把手、或者与把手相连接的金属件体积太大了。 ...

我觉得,需要先确认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
也就是:门把手没接地、门没潮湿的前提下,是否真的会(与人体之间)发生静电放电?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如果在以上前提下确实发生明显的静电放电(被电击的感觉),那应该是:
1)与把手相连的金属件面积太大,和大地间电容比较大。
2)与把手相连的金属件体积太大,电荷再平衡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C:
这么多人回复“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需要先确认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
也就是:门把手没接地、门没潮湿的前提下,是否真的会(与人体之 ...

你的怀疑有一定道理,主要是担心门把手的体积太小, 对地电容小。

这个帖子中有把人和门把手作为两个孤立的导体来考虑,认为它们之间是电荷转移。

你是从导体对地电容的角度考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人回复“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个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否有人亲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这是个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否有人亲测一下?

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实在纠结,可以换成两个人之间放电。冬天的时候,我经常被我家小孩电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实在纠结,可以换成两个人之间放电。冬天的时候,我经常被我家小孩电到。 ...

人不一样啊,人的体积那么大、鞋底又那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人不一样啊,人的体积那么大、鞋底又那么薄。。。

是的。

只是举个例子,是用来说明问题。不要纠结于例子本身。

门把手体积小,对地电容小,人接触就不能静电放电了?
那人接触芯片还能把芯片搞坏,芯片体积比门把手小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

只是举个例子,是用来说明问题。不要纠结于例子本身。

我想,您说的静电放电是指人被电击的感觉,也就是瞬间的大电流放电,是吗?
如果缓慢的放电也算,那就不需要这样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您说的静电放电是指人被电击的感觉,也就是瞬间的大电流放电,是吗?
如果缓慢的放电也算,那就不 ...

我错了。
如果你觉得门把手的例子不恰当,你就用两个人之间放电来代替。
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引入人体对地电容,能不能用电路回路的观点来解释静电放电现象。

是否大电流,快速放电在这帖子里面都是不是很重要。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错了。
如果你觉得门把手的例子不恰当,你就用两个人之间放电来代替。 ...

你好,冬天我也会被我家孩子电到,人和人之间会放电我是知道的,道理也是清楚的。
人是否会和彻底绝缘且很体积面积都很小的门把手之间放电?我怀疑不会,但没有亲测就没有绝对把握。
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冬天我也会被我家孩子电到,人和人之间会放电我是知道的,道理也是清楚的。
人是否会和彻底绝缘且 ...

道理都是一样的。模型也都是一样的,差别的只是元件的参数。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再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当一个高温物体接触低温物体时,热量会自动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最终达到温度平 ...

我认为最好的解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一切关于电的现象。

谢谢大家!

又见大师,大师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一旦毛衣中喜欢串门的自由电子。

谢谢大家!

习惯串门的自由电子会像蝗虫一样迅速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无论金属还是半导体以至于绝缘体的表面。

仅仅就是电流的大小不同罢了。大师一句顶千句!其文分的力度,让我想起了一个近期崛起的历史学家:刘仲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