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sub 1g 非ism频段的无线芯片?求推荐个

楼主(2017-05-26):
工作在sub 1g 非ism频段频率可任意设定的无线芯片。不知道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A:
没有这样的芯片,因为这么做容易导致对广电、导航和军事、科研通迅的干扰,在法律上就是禁止的。

网友B:
有,必须有,,

楼主:
我去。貌似还真是。。有没有速率更高一些的啊,能达到1Mbps以上最好。

网友C:
速率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