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00系列芯片介绍

楼主(2017-05-26):
KF8F200为哈佛结构的精简指令CPU。在这种结构中,程序和数据总线是相互独立的。指令字节长度为16位,大多数指令能在一个机器周期内执行完成。一共有68条指令,效率高,容易进行指令扩展。芯片内集成了多种外设,包括一个8位定时器/计数器、一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2路8位PWM模块、一个10位11通道AD模块、硬件看门狗和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模块等。
    芯片内集成了256×8位的数据存储器RAM和2K×16位的程序存储器。

●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RISC CPU 68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处理,共8个中断源 复位向量位于0000H,中断向量位于0004H 工作频率为31.25K~8MHZ,软件可选
● 存储器
2K×16位FLASH程序存储器 256×8位的数据存储器 工作寄存器组R0~R7 FLASH可经受100 000次写操作
●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硬件看门狗 时钟精度±3%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 低功耗休眠模式
● I/O口配置
输入输出口:除P0.3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它端口均为双向口 内置弱上拉功能:P0口带有弱上拉功能(P0.3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P0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0:带有8位预分频器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其它外设
2路8位脉宽调制PWM模块 一个10位11通道ADC模块
● 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2.3V~5.5V 工作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

楼主:
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
KF8F200系列系统框图如下:

网友A:
2K*16位是什么意思呢,不是8位机么,为什么都是16位的呢?

网友B:
宽范围的MCU还是不错的,ad有内部的参考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