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200系列的系统时钟介绍

楼主(2017-05-26):
振荡周期又叫时钟周期,是振荡器振荡频率的倒数。本芯片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四个时钟周期,如图 1.1所示。本芯片除执行部分跳转指令需要两个机器周期外,其余指令仅需要一个机器周期。

KF8F200 单片机通过系统内部振荡器提供系统工作时钟,没有外部时钟输入和扩展口,时钟频率为31.25khz~8Mhz,通过频率选择寄存器 OSCCTL(如寄存器 1.1 所示)选择系统工作频率。精度为±3%。

OSCCAL0、 OSCCAL1 为内部振荡器时钟校准寄存器,用来存放系统时钟校准值。用户在编程时,需要在程序初始化部分将存放在程序空间 07FFH 和 07FEH 的晶振校准值读出来存放到 OSCCAL0 和 OSCCAL1,参考例子 1.1,否则会导致系统时钟频率不准。

楼主:
例 1.1 读晶振校准值
CALL 0X7FF
MOV OSCCAL0, R0
NOP
CALL 0X7FE
MOV OSCCAL1, R0
NOP

网友A:
虽然是内部时钟,但是最大8M的主频,也是不错了。

网友B:
一个机器周期等于四个时钟周期?KF系列是4分频的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