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个四轴玩,这个简单吗?

楼主(2017-05-26):
想要做个四轴玩,这个简单吗?是否费钱呢

网友A: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行业,你不做是不会知道;

网友B:
四轴有便宜的有贵的,四轴飞行器的话,那就更贵了

网友C:
我写了不到1000行程序,就飞起来了

网友D:
没有稳定性,想要单纯飞起来的话,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E:
最简单四旋翼飞行器,是很便宜的

网友F:
网上有不少开源的飞行器和套件,下来也不贵

网友G:
四轴和四轴飞行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H:
DIY一个四轴需要什么东西呢?

网友I:
大疆四轴飞行器 精灵3S 适合入门。更高级一点的推荐Mavic, 功能上Mavic更强大,更实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四轴有便宜的有贵的,四轴飞行器的话,那就更贵了

最阳春的小四轴仅售 100 *币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DIY一个四轴需要什么东西呢?

需要电机和主控,还有遥控的

网友K:
现在 不能随便做了
如果做的话 不要超过十几米。。。

不然 要被抓走哦!

网友L:
建议不要超过250g的重量,以及 不要超过某些高度以及限飞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