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IO控制LED的亮度呢?

楼主(2017-05-26):
如何用一个IO控制LED的亮度呢?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脉冲串驱动,PWM,调节脉宽和频率

网友B:
我也觉得只能用PWM了

网友C:
用硬件电路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增加或者减少驱动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只是控制亮和灭,控制IO口输出0或1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需要控制LED的亮度,可采用PWM控制

网友G:
通过高速切换LED的开启和关闭,开启的时间越长(占空比越大),亮度越高,反之,亮度越低。

网友H:
定时器记时,开辟20个储存单元记录亮度值0-X(0表示该LED不亮,X是最高亮度值),再用一储存单元Y来记录定时器中断次数,刚开始令Y=1,再让Y与20个储存单元比较,小于Y的关断对应的LED,否则开启对应的LED;启动定时器,中断一次Y加1再比较,直到Y=X,又重新开始;主程序可在任何时候修改20个储存单元的数值,而达到控制LED亮度的目的。

网友I:
减小限流电阻,或用三极管做个驱动电路

网友H:
LED不是线性器件,只能用PWM在人的视觉残留现象下模拟实现

网友J:
PWM方式,晶振频率高点,再用定时器中断,不难做到

网友K:
一个IO的话有点够呛

网友L:
单个的IO……如果楼主想做的绚丽一些,可以实现单IO口控制 R G B

网友L:
例如 采购一个 贴片或者直插的 内置 2812的灯珠!

单总线可以实现 R G B 甚至 65536种色彩!

网友M:
如果是控制带IC的灯珠,只要模拟时序输出就行了,如果是控制不带IC的灯珠,那最好是PWM方式

网友N:
PWM改变占空比试试吧!

或者 定时器 控制 导通 关断的时间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只能用PWM了

电压太高的话,还是不能PWM,只能是多级串联了。

网友O:
pwm控制啊,或者用DA也可以,硬件可以选择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