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小白求教!!!单片机负载之后不工作,空载工作。

楼主:
楼主小白,最近让弄一个24V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小项目,电机额定电流3.5A;
开始方案是图下面的电路,只用一个BU406,IO输出PWM控制开关,达到调速的目的,功能都实现了,但是三极管发热严重,原因是IO驱动电流不足,没有工作在饱和区(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随后改成图中上面的电路,就是复合了一个三极管8050 后面的三极管还是BU406,按理说应该很容易就驱动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接上电机之后,单片机程序不运行,IO口输出没有电压了,但是把电机去掉之后,用发光二极管检测,程序是正常运行,就是三极管会光强变化。求教!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11

楼主(2017-05-26):
用的是stc15w4k48s4 IO口用的是自带PWM功能的IO口

网友A(2017-07-14):
建议用场效应管,如 IRF 75N75  并且电机端加反向二极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