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最多可以处理小数点后几位的数

楼主(2017-05-26):
设计了一个高阶控制器,对其离散后,z函数的系数都很长,有小数点后十五位,在simulink里面搭模块,发现把z函数的系数消去几位,输出的波形就不对了,现在想把这个控制器写到dsp28335中,我想问28335可以计算到小数点后十五位这样的数么。

网友A:
DSP有定点浮点之分的,可以自己了解诶一下

网友B:
没有限制,多少位都可以,由软件的编写决定

网友:
这个应该没限制,都有FPU

网友C:
把数的格式定义成double,直接写就可以吧

网友D:
FPU:(Float Point Unit,浮点运算单元)FPU,现在的DSP都有该结构

网友E:
这要看你的要求,直接硬件运算的话,浮点处理单元也是有限制的,需要很长的数位需要有相应的算法,去看看有关教材吧。过去的计算器里是4位处理器,也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但计算小数照样有7位甚至9位(对应8位和10位显示),这就是算法实现的。

网友F:
这个32位数据吧。

网友F:
浮点型处理更强大。

网友G:
28335这个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貌似小数点后三十位也是可以的。

网友H:
这个理论上处理的位数与MCU的资源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