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感线圈如何感应电压求助

楼主(2017-05-26):
有铁芯的电感线圈能感应出多少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至少要知道匝数和磁通量的变化速率, 或是电感量与电流的变化速率

网友B:
铁芯的磁导率一直在变, 只能取某一个点. 正因如此, 交流发电机的输出波形都具有一定的失真

网友:
在允许的温升,伏秒积,励磁电流条件内, (有铁芯的)电感线圈能感应出与外加电压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电压

网友C:
实际上材料非理想, 值略小些, 至少小多少, 得看材料参数

网友D:
这个是变压器方面的知识的哈

网友D:
主要就是电磁感应原理的,,电生磁,磁生电的

网友E:
这个是根据输入输出端的线圈匝数比的进行设计的。

网友F:
这个没多大的技术含量的吧,最主要的就是线圈的匝数比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