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小白求教!单片机PWM驱动三极管控制直流电机转速

楼主:
楼主小白,最近让弄一个24V控制直流电机转速的小项目,电机额定电流3.5A;
开始方案是图下面的电路,只用一个BU406,IO输出PWM控制开关,达到调速的目的,功能都实现了,但是三极管发热严重,原因是IO驱动电流不足,没有工作在饱和区(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随后改成图中上面的电路,就是复合了一个三极管8050 后面的三极管还是BU406,按理说应该很容易就驱动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接上电机之后,单片机程序不运行,IO口输出没有电压了,但是把电机去掉之后,用发光二极管检测,程序是正常运行,就是三极管会光强变化。求教!  会不会是单片机已经坏了。

网友A(2017-05-31):
电机会产生反向电动势的,不要用三极管驱动吧,最好选用光耦加mos的方式,

网友B:
电机的两端要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和一个启动电容

网友C:
(1)三极管发热是功耗太大了,算一下静态工作点就知道功耗多大了。(2)就算吧静态工作点调整好,三极管VCE算1V,在经过3.5A电流时候,功耗3.5W,仍然烫死,除非加很大散热片。(3)mos管驱动是王道,3.5A都不用散热。

网友D:
当然是用功率MOS管

网友E:
驱动电机的方式有很多啊,你这种方法驱动对于三极管的负荷有点大,不妨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