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电路中电容上A点的充放电时间

楼主(2017-05-26):
麻烦各位大神,帮分析下当开关A闭合时,图中A点上的电压变化时间。
谢谢。。。

网友A:
一个点构不成电压条件,小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点构不成电压条件,小同学

不好意思,我提问提的不严谨。

网友B(点评):
如果画上“地”,就可以这样讲,因为A点电压默认对地。所以图也不严谨,分析起来费劲。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帮分析下当开关Sl闭合时,图中二极管两端A丶K点上的电压变化时间。 谢谢。。。 ...

谢谢上仙,就是这个意思,上仙能帮忙算算不。。。谢谢

网友A:
这样就好。
先把这些基础的玩意儿弄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