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声卡和专用驱动、通用驱动和上位机软件的关系?

楼主(2017-05-26):
   请教大侠,电脑的音乐播放器是不是只支持系统自带通用驱动的USB声卡?像CY7C68013A这种自带的专用驱动CYUSB3.sys的声卡方案 ,电脑安装的各种音乐播放器是不是不支持,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用这种方案,就必须用声卡厂出的播放器(上位机软件)。
   小弟对驱动及播放软件(上位机软件)之间的联系比较模糊,我的理解是电脑上的音乐播放器只是调用了WINUSB.SYS中的功能函数,像CY7C68013A声卡方案装的是CYUSB3.SYS,他们之间的函数肯定不一样的,所以通用播放器就不支持专用的声卡。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请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A:
只要符合USB AUDIO CLASS 1 或 2的USB设备就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