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里还真的有热敏电阻

楼主(2017-05-27):
充电器的灯突然不亮了,彻底不亮。打开一量,220V确实是送到板子上了。有个药片状、有两条腿的零件,标注 RT2, 已经烧酥了,一碰就碎。百度,说 RT 是热敏电阻。
图中,红圈里就是这个元件,红方框里是它的腿,红箭头是交流电输入点。

请问此电阻的损坏会不会是充电器灭灯的原因?如果是,应该买什么规格的呢?
我在

网友A:
比如 NTC 5D-9
你自己量下原来的 直径

网友B:
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来抑制浪涌电流的。

网友C:
烧酥了,你这个语言真的很形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 NTC 5D-9
你自己量下原来的 直径

直径1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来抑制浪涌电流的。

那它如果坏掉了,也还是应该能工作啊。
可是现在整个都不工作了,是不是说明:我即使换个新电阻上去也没有意义了?

网友D:
这个可能是串联在电路里的,你可以把先用导线连起来试下能不能工作,如果能就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E:
热敏电阻烧成这样还第一次见,后级没有短路的器件么

网友F:
先看看后面是否有短路的,如果有短路的,直接扔掉算了。
后面没有短路,换个NTC电阻,还可以抢救一下,或者普通功率电阻,10欧左右的,也可以。

网友G:
串在输入线上,那应该是个热敏电阻,直径是11的话,那型号应该是5D-11,你这个都已经炸掉了,估计后级电路已经坏了,先用万用表量一下MOS有没有击穿吧,没有击穿的话,用个保险丝代替这个热敏电阻,再通电看看

网友H:
务必先检查后级电路确认没有故障时再考虑更换热敏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我把热敏电阻残余的两条腿直接拧在一起,通电试验,工作正常,输出55V。(我这个是48V的充电器)。
热敏电阻损坏的原因应该是因为风扇长期不转。已经有大概2年的时间不转了,我一直没介意。
量了给风扇的电压,在0到0.5V之间来回波动。没兴趣修了,整个扔掉了。

网友I:
拧在一起还可以继续用一阵子,扔了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