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家来讨论下比较器在这里的作用

楼主(2017-05-27):
求大神指导,谢谢!

楼主:
补充下规格书

网友A:
哪个外部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外部电阻电容?

就是LMV7239比较器周围的电阻、电容

网友B:
都是RC积分电路啊

网友A:
应该是比较器引入正反馈做迟滞比较器使用的,你可以查一下迟滞比较器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还有,尽量把比较器图画成三角形状的,你这样画别人来一看都不爱重新整理,所以回答的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比较器引入正反馈做迟滞比较器使用的,你可以查一下迟滞比较器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还有,尽量把比较 ...

之前同事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