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有5V工作电压的吗?

楼主(2017-05-27):
新唐MCU不知道有没有5V的,项目需要用VDD=5V,并且有2个比较器的MCU,在STM32中尚未找到相关的MCU,GD32F190具备这个条件,但经测试F190存在问题,目前还未测试成功,仿真器中的GD32F190也出问题了。想了解新唐MCU有没有5V工作电压的,并且有2个比较器的。

网友A:
好像新唐只有这个优势了

网友B:
有,非常有。

网友B:
新唐科技强力推出高抗干扰NuMicro® M451全新系列产品,全系列以ARM® Cortex®-M4F为核心,规格上采用领先业界宽电压2.5V~ 5.5V供电及5V I/O规格,大幅增强系统可靠度,提供工业规格操作温度,最低为-40℃、最高达105℃,全温全压高精度内部RC 振荡 22.1184MHz +/- 2%,外挂32.768KHz晶振可自动校准至全温度误差到小于 +/- 0.25%,强悍提升系统抗干扰能力与充分满足对通讯精度规格要求,特别适合于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安全监控、车用电子、数字电源等高性能精密应用。特别设计的电压调整接口(Voltage Adjustment Interface, VAI),系统可独立调整I/O电压准位(1.8V~5.5V),不需再为周边组件调整接口电压差异而增加额外成本,且I/O输入设计5V容限能力,大幅提升系统整合与稳定能力。

网友B:
你看,随便一搜就找到一个。

网友B:
新唐很多单片机都有支持5v 的封装系列。

网友C:
必须滴有,新塘这方面还是很支持的。

网友:
有宽电压的吧

网友D:
找他家的FAE结了。

网友E:
nv32 ,mm32都是5v宽电压的

网友F:
国产灵动微32位ARM芯片   宽电压2.5--5.5   2路比较器   qq2850457574/362549481

网友:
对,新唐的对电压支持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