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晶振换成24M会不会烧?

楼主(2017-05-27):
最近用单片机模拟一个超声信号用于测试,采样频率为10M,也就是说要点对点的话,I/O口的操作频率要到100ns刷新一次。
开始用51的,发现速度不够,于是想起来手上有一块STM32的开发板,把频率调到最高72M,现在能到200NS.还是差了一点,于是想到了能不能超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板子,怕烧坏了。8M的晶振换成24M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中断部分的代码,WHILE循环内部已经没有速度提升的空间了。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count = 0;
        while(count<512)
        {
                LED0 = A_code[count];
                count++;
        }
        LED0 = 1;
        EXTI->PR=1<<3;  //Çå³ýLINE3ÉϵÄÖжϱê־λ
}

网友A:
还是建议用汇编写中断的那个循环,应该可以的。超频什么的,不推荐。

网友B:
考虑试试FTDI的32位MCU,内核自己设计的,不是ARM,GPIO速度和内核是一样的,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烧应当烧不了,但它可能会死---无**确运行程序

网友D:
程序不改的话,相当于工作在72*3=216M,肯定无**常工作了。
其实你只是想要超频,不用换晶振,修改倍频系数就行了,注意不要超太多就行。

网友E:
不会烧啊。

网友F:
STM32的MCU,超频1倍,可以正常工作。
换句话,STM32F103的MCU,可以超频到144MHz。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M32的MCU,超频1倍,可以正常工作。
换句话,STM32F103的MCU,可以超频到144MHz。

你测试过?超频是不是换频率高的晶振

网友H:
环晶振怎么会烧板呢,不会的

网友I:
8M换成24M,72M主频不就成了224M了吗,
你当ST的片子这么牛X,可以随便超着玩啊。

F103可以超频,72MHz可以超频到100+MHz,
本人亲自测试过,但不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再者超频不用改晶振,直接程序上改PLL的参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