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R62014升压后电流问题

楼主(2017-05-27):
5V,1.5A转12V输出时,按照官方推荐参数,布线,最后测出的电压有12V,但电流太小只有几十毫安,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上个图吧, 把关键元器件写上. 特别是电感和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吧, 把关键元器件写上. 特别是电感和整流管
这是用来驱动电机的,每次都得手动转一下才启动,怀疑是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A:
这个电路基本于参考电路一样.
这里的关键器件 是怎么选型的,
电感: 要有 2A 的工作电流能力.
由于开关频率比较高, 1.6Mhz, 反馈回路的阻容布局和布线也很重要. 可能也是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基本于参考电路一样.
这里的关键器件 是怎么选型的,
电感: 要有 2A 的工作电流能力.

这个型号的电感饱和电流是0.6A,是不是最大也就只能输出600ma;我现在是在其输出处加了一个耐压高容量大的电容,电机也可以启动

网友B:
启动瞬间电流不够用,导致无法驱动电机

支持!…同意!…

网友A:
电感饱和电流一定要超过工作的最大电流. 否则 电源芯片会失去控制能力, 可能导致烧毁芯片.
而输出电流最大 (不考虑效率极限) 也只能达到这个电流 / 升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瞬间电流不够用,导致无法驱动电机

恩,就是瞬间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饱和电流一定要超过工作的最大电流. 否则 电源芯片会失去控制能力, 可能导致烧毁芯片.
而输出电流最大  ...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开关电源根本不能接感性负载!…有些人为什么记不往呢?…
     非要用?…那么你记住了!…10倍的电流畜备!

网友D:
那这个是不是跟匹配的相关阻容器件相关的呢?

网友E:
这个是跟总的功率相关系的,,总功率不变的话,电压升高,电流肯定是变小的

网友F:
SHDN是低电平有效的,但是看上边的电路图的却是接的为上拉电阻的

网友F:
关于这个管脚的是做何用处的?使能端的。。

网友G:
这个电路的看着不是很复杂的啊

网友H:
功率一定情况下,电压与电流成反比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