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外设芯片运行电压只有1.8V

楼主(2017-05-27):
      最近用了一个美信的Max30102心率芯片,发现芯片以1.8v电压运行,就是它的sda、scl口都是1.8V,我用stc5V单片机去模拟i2C接口,发现直接接单片机口时不能正常通信(没接上拉电阻),但是用3.3V上拉时又可以通信,这是什么问题呀,官方说要接电平转换芯片,但是我没有接呀

网友A:
不推挽输出是可以的

网友A:
芯片设计都有嵌位二极管,电平自动会自动拉低,电流稍大点,不会损坏器件

网友B:
建议还是增加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虽然电平是1.8V的芯片,但是可以接受的输入电压是有一个范围的,可能你的3.3V也在这个芯片的极限范围之内;同样道理,3.3V对于5V的STC单片机来说,也可以读到时高电平,也在这个范围之内。也是可行的。但是不推荐这样用。

网友D:
大批量生产下还是加个电平转换芯片更可靠,有I^2C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
做个h网络,五个电阻分压,把电平匹配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I2C标准里面的NMOS的那个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F(2018-03-10):
楼主,我最近也在弄这个模块,请问你把这个弄出来了吗?能请教下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