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885串口0能不能只用RX,TX用做普通IO口?

楼主(2017-05-27):
N76E885串口0能不能只用RX,TX用做普通IO口?大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噢,,你试试看可以单独配置不。你之用一条线是完全可以接收的。看看能否配置成IO,一般是可以单独配置PIN的,所以就能。

网友B:
不过没说怎么具体对某个管脚选择,需要再仔细找找手册。

网友B:
极有可能是通过下载软件配置端口的功能。另外一个系列是这么做的。

网友C(2018-10-24):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我现在有个项目只需要串口0接收,串口0发射用来作普通I/O推Led

网友D:
你需要看你的串口控制寄存器,如果有单独发送使能,那么禁止发送,TX端口是可以单独作为普通IO口使用。
没有去看你这个芯片的数据表,像003芯片,貌似只有接收使能,说明可以关闭RX端口,当作普通IO使用,但是没办法启动硬件UART后,单独关闭发送端口。

网友:
楼主能实现吗,分享一下经验。我看手册没说这个功能

网友E:
针对楼主发的""N76E885串口0能不能只用RX,TX用做普通IO口""
不行的,因为是标准51的设计,不过新唐的新的1t 51会有单独出脚的功能设计,如楼主的需求

网友F:
一般配置使能时候都是一对一对的。

网友G:
肯定可以,主要是看个人如何配置了

网友G:
复用的IO 也有普通IO的功能啊。

网友H(2020-03-24):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过: 先帝称之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