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黄色R20是什么?

楼主(2017-05-27):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0.2欧姆

网友B:
0.2欧姆,楼上正解
小于10欧姆的电阻R代表小数点

网友C:
采样电阻 0.2欧姆
看下所处电路位置 就明白了

网友D:
通常要测量板上元件,得拆下来再测,或者割断板上的连接使该器件一端浮空后才能测。如果确认是电阻,R20这样的标注都是小值电阻,阻值在10欧姆以下。具体来说,2R0表示2欧姆,R20表示0.2欧姆,R02表示0.02欧等。小值电阻一般的万用表无法测量,如果在板上测呈现“短路”,那可以判明是小值电阻,再根据规则读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