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flash能擦写多少次

楼主(2017-05-27):
目前有项目由于空间限制,但需要保存数据,所以想把flash的部分当作数据存储,由于数据更新比较频繁,所以会频繁擦写flash,这就需要知道flash的寿命了,这flash的擦写次数大概是多少次???

网友A:
一万次以上

网友B:
手册好像是写一万次

网友C:
写入普通寄存器,掉电时,写入FLASH。

网友D:
手册一万字

网友E:
你要开辟一段空间,分成N个页面,每个页面划分若干单元。轮番擦写,写完一个页擦除后写下一个,一个页内往后写,取最后一个单元的内容。

网友F:
手册上应该有的,应该是一万次吧

网友G:
不管多少次,是经不起你总是对一个地方擦写的,要搞个算法,开辟一段,如果擦写按页擦,如果不是很长的,就每个页面划分多个单元,每个单元按顺序写,写够一个页面再擦掉。

网友H:
外挂存储吧,别为了芝麻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