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单闭环控制的数字单相逆变,解决给定电压输出负载大范围

楼主(2017-05-27):
小弟在研制一套TMS320F28335控制的数字逆变电源,采用传统的电压有效值单闭环控制,客户要求给定电压、输出负载、输入电压大范围可调,但是传统的PI控制只是针对某一段范围内有效,超过这一段范围就要改变PI参数。自适应PI控制(模糊PI,神经网络PI)在工程应用中比较复杂,因此没有考虑。如果采用分段PI控制吧,给定电压、输出负载、输入电压都要求大范围可调,我该根据哪一个进行分段呢?工程上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工程师们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大家

网友A:
ti有逆变的demo,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逆变的demo,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代码

上哪儿能找到ti逆变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