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31DR输入电压要求5V至28V输入的话,EN使能脚的两个电阻...

楼主(2017-05-27):
TPS54331DR输入电压要求5V至28V输入的话,EN使能脚的两个电阻应该设置为多大阻值?

网友A:
取1K~100K之间的电阻就可以了,EN脚漏电流uA级别,注意EN脚最高耐压是6V。

网友B:
如果不需要UVLO功能,这个脚可以悬空。
如果需要你要根据DATASHEET计算那两个电阻。

楼主:
就是算不出来
输入电压要求:最低5V输入,最高28V输入。
输出电压要求: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UVLO功能,这个脚可以悬空。
如果需要你要根据DATASHEET计算那两个电阻。 ...

就是算不出来
输入电压要求:最低5V输入,最高28V输入。
输出电压要求:3.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算不出来
输入电压要求:最低5V输入,最高28V输入。
输出电压要求:3.3V。 ...

不会算就两个电阻不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