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offset voltage

楼主(2017-05-27):
最近在使用LM339这个器件,使用中将它作为模拟电压比较器,但是对offset voltage这个不是很理解。datasheet介绍这个值在1~9mv。
我的理解是,例如使用1/4(LM339),6(-)、7(+)、作为输入脚,6脚电压固定,例如2.281V,那么7脚电压在2.290V以及更大时,比较器输出脚电平即可实现反转。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的offset voltage(失调电压)是个统计概念,且还不分正负。对于具体器件,不能以此作为具体值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只是两输入端之差额大于Voffset会反转,是+in>-in,还是+in

嗯,问题描述中,已经明确了器件型号,LM339意法半导体的器件。我的疑惑是对offset voltage的认识。如果的理解正确,那么正负问题就不是问题。谢谢您们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的offset voltage(失调电压)是个统计概念,且还不分正负。对于具体器件,不能以此作为具体值考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