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封装尺寸

楼主(2017-05-27):
0805,0603,0402到底有没有一个固定尺寸啊,我在网上看到的是
0402=1.0mmx0.5mm
0603=1.6mmx0.8mm 0805=2.0mmx1mm但是在各个器件库里的尺寸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下了一个常用PCB封装库,这上面的是3mm了
而且altium designer里面的封装库,0603还比0402小

这上面写的0603是0.6mm *0.3mm,我想焊接一个0603的贴片LED,直接选的自带元件库的0603,制版以后发现贴片LED非常勉强才能焊接到导电红色这里
这是两个尺寸的对比图

明显上面0402比下面0603的大

网友A:
奇怪的问题,没见过那么小的0603

网友B:
封装库里0603应该是标错了?
0.6*0.3mm 对应的封装是02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库里0603应该是标错了?
0.6*0.3mm 对应的封装是0201

这个是软件自带的库,刚发现他的0603标的是1608,这个0603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软件自带的库,刚发现他的0603标的是1608,这个0603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1608是1.6x0.8mm 是0603,用公制毫米来标示了.

网友D:
表贴元件只规定长宽尺寸,这个不会有不同。同一封装的PCB焊盘库则会有不同,原则上稍大于器件尺寸即可。之所以有不同的焊盘,跟焊接工艺和器件密度有关,手工焊接用的焊盘就比机焊的要大。

网友E:
单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