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5D00内存管理问题

楼主(2017-05-27):
使用Erase Memory 命令擦除一块内存内容,擦除失败反馈内存保护中断,请问如何修改内存保护模式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sd1700第一次芯片初始化修改APC时,要在前面添加chk_mem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isd1700第一次芯片初始化修改APC时,要在前面添加chk_mem这个指令 ...

两者的内存管理不是一样的,17XX是嵌入式闪存,15是串行闪存,有啥不同.....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者的内存管理不是一样的,17XX是嵌入式闪存,15是串行闪存,有啥不同.....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