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压放大器应用技巧:如何使用谐振技术驱动高频电磁体

楼主(2017-06-05):
诸如继电器,螺线管,电感器,亥姆霍兹线圈,电磁体和电动机的电磁线圈通常需要大电流和高频操作。 在低频下,使用波形放大器,可以直接驱动高电流通过线圈。 线圈的电感足够低,可以直接由放大器驱动,如图1所示。线圈可以建模(简单模型)作为与理想电感串联的寄生电阻。 寄生电阻一般较小。

图1.波形放大器直接驱动具有寄生电阻的电感线圈。

另一方面,在高频时,线圈或电感器的阻抗随频率而增加。 Z =jωL。 在高频时,线圈阻抗非常高,因此需要高电压来驱动大电流通过螺线管线圈。 例如,在200kHz时,2mH电磁体的阻抗将为2512欧姆。 如果以40V驱动电磁线圈,则可以获得约16mA(40V / 2512欧姆= 16mA)。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这不足以产生足够的磁场。 对于高磁场应用,需要通过线圈的较高电流。 为了通过线圈驱动1A大电流,需要2512V! 在200kHz时难以产生2kV。
谐振技术
为了在继电器和亥姆霍兹线圈等线圈中实现大电流和高频电磁场,本应用使用了谐振技术。

图2.波形放大器在谐振时驱动通过线圈的高电流。

为了在谐振模式下操作线圈,添加串联电容器,如图2所示。串联电容器阻抗的极性与电感相反。 因此,电容器用作阻抗消除装置。 它降低了总阻抗。 在谐振时,电容器电抗(阻抗的虚部)完全抵消了电感电抗。 那就是电感和电容的电抗是相等的极性相反的极性。 只有电感的寄生电阻残留。 只有电阻保持不变,波形放大器即使在高频下也可以通过电路驱动高电流(LCR)。 这种方法使高电流放大器驱动器能够驱动大电流通过高频线圈,但是它只能在谐振附近的非常窄的频率范围内工作。 谐振技术的缺点是您需要在更改频率时更改电容。

为了进一步了解谐振时的阻抗消除,请看使用了2mH电磁阀和200kHz频率的图3。 在共振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为-2.5kV,线圈两端的电压为+ 2.5kV。 因此,电容器和电感器的串联电压为0V。 因此,LC作为共振时的短路。 波形放大器只会将电感的寄生电阻看作负载。 由于寄生电阻一般较小,所以波形放大器即使在高频下也可以通过螺线管线圈驱动高电流。 根据基尔霍夫电压定律,闭环中的电压总和为零。

图3.在谐振时,电感和电容的阻抗相互抵消,起到类似短路的作用。
电容选择
选择串联电容器,使得电容器电抗与给定谐振频率下的线圈阻抗相同。

使用上述示例为2mH亥姆霍兹线圈和200kHz计算,串联电容计算为317pF。 电容应为高频(低ESR等效串联电阻)和低ESL(静电感抗)。 电容必须为高电压额定值。 额定电压计算如下:

I为峰值电流

使用上述示例,额定电压必须至少为2.5kV(V = 1A * 2512ohm = 2512V)。 在使用更高电流的情况下,需增加额定电压额定值。
线圈选择
如果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继电器线圈或设计自己的线圈,请考虑以下标准。
- 线圈必须具有额定电流和功率(加热)处理能力
o低电阻以减少加热并允许更高的电流
o考虑集肤效应而导致的高频电阻增加
- 确保线圈自谐振频率远高于工作频率
- 设计线圈处理高压(避免电压电弧)
警告
上述大电流电磁线圈可以存储足够的能量以成为电击危险。 确保所有电气连接都用高压绝缘子绝缘。 电线必须按上述电压额定值。 在连接或断开线圈和电容器之前,始终禁用波形放大器输出。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