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R5969的ADC问题

楼主(2017-05-27):
想请问一下,MSP430FR5969的ADC误差是怎么计算的?

我用的12位的AD,参考电压为:* Vref+ = AVcc     * Vref- = AVss    AVCC = 3.3V
从datasheet里面可以看出: 参考电压基本是以2.2V-3V之间来介绍的误差,没有3.3V的VCC的说明,请问这样子,要怎么计算MCU采AD时的误差呢?

网友A:
没提供的数据就得自己测试了。
或者你按照3v的条件计算一下,然后适当放大

网友B:
找 ADC 的 lsb 误差数据 + 参考信号源的误差范围

网友C:
偏移误差?

网友D:
AD输入端接跟随器误差能降低一些

网友E:
有范例或者是应用笔记

网友F:
DC参考电压是用的ADC12内部的参考电压2.5V?

网友G: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H:
数据采集系统所表现的性能往往低于预期值.

网友I:
基准都存在一定误差

网友J:
少量数据偏差较大?

网友J:
量化误差不好计算。

网友K:
是输入阻抗误差引起的吗?

网友C:
还是斜率误差?

网友D:
430_AD采样不准确

网友E:
是不是接入电压高于参考了

网友F:
正常出来的值应该是个稳定值

网友G:
AD转换出现了一定的漂移

网友H:
误差在多少范围内被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I:
零点偏移和增益误差

网友K:
采样保持时间越长,信号的误差就会越小

网友J:
ADC误差得有对比校准

网友J:
楼主使用的什么进行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使用的什么进行校准的?

直接连接某个电压校准,保存数据,按比例来计算实时AD的值

网友:
没有基准信号哪里来的误差?

网友:
楼主使用外部的某个信号作为基准才能比较的

网友L:
注意这些参数特性的

网友M:
这个主意电压范围的设计

网友N:
adc的数据采集的需要注意参考电压的稳定性的设计的

网友O:
这个应该跟基准电压有关系。

网友P:
这个误差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Q:
参考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R:
这个寄存器就能够计算误差吗

网友S:
电压的稳定性也有关系。

网友T:
参考电压的误差怎么计算?

网友U:
12位ADC分辨率也可以了。

网友V:
无法计算mcu的AD采样误差。

网友W:
datasheet里面的说明是允许的误差存在。

网友O:
采样误差需要校准吧。

网友P:
内部的寄存器一般不能补偿误差。

网友Q:
这个误差没有办法计算,除非有对比。

网友R:
手册里面的数据不能作为依据吧。

网友S:
使用的基准误差一般都有问题的。

网友T:
使用基准电压芯片可以保证这些误差正确性。

网友W:
MSP430FR5969内部没有校准电压。

网友V:
是要根据手册里面说的进行补偿?

网友U:
是否考虑滤波算法

网友X:
看来这个2.2V的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