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IOT任务挑战] 电机驱动

楼主(2017-05-27):
有没有大佬做光电直立的,我们的小车如果先开电机开关,再开电源开关,就不会出现反常情况,但是先开电源,再开电机开关,就会出现反常情况,有时候一个电机转,有时候0个,,,用电压表测量,pwm信号正常,但是驱动的输出不正常,驱动用的btn7971,外围电路用的3.3k。。。。求大佬指教

网友A(2017-12-30):
额我之前做飞卡的时候,用的也是BTN7971,你看看你的电路供压够不够,BTN7971好像是要7.2V的启动电压(具体我忘了),我后来是换成BTS7971了。看看是不是供压得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