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电压采集电路

楼主(2017-05-27):
最近在做电压采集电路,如下图是我最近实测的,我们老板说这个电路很多缺陷,首先就是直流放大难度很大,其次是前面的整流电路会导致失真可是我模拟仿真不会,难道这个电路真的不行?互感器是2mA:2mA的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请各位大神指正这个电路问题?应该怎么改进?难道4148整流
真的会导致波形失真么?

你应该精密整流吧?

网友A:
在4148整流后做滤波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4148整流后做滤波效果会好点,

有一个10uF的电容

网友B:
你们老板说的对,这电路基本上用不了,emc测试基本过不去,直接放大交流半波,进单片机后在运算出采样值。

@xyr19 :信号放大前级不要设计整流电路,单向tvs管都不能放,遇到电磁辐射或传导会产生很大的寄生检波直流分量
请问 为什么会通不过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