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电的带阻三极管批量生产1K发现有2个损坏的

楼主(2017-05-27):
原厂分析结果为EOS,过压或过流,但是电压只接了15V直流,驱动一个继电器和发光二极管。如果要坏也应该数量比较多,另外静电对三极管应用还好。

网友A:
既然厂家说EOS损坏,你看看负载是什么呀,看看瞬间电压和电流,最好测试一下。
ESD也有可能,可能性不大。

网友B:
看参数,注意耐压值,而你的负载是感性负载,别忘了会带来什么。

网友C:
应该不是器件问题。三极管这种器件,新品非拆机件的话,不良率应该在万分之一以下。

即使接法  正确,续流二极管选4148,也不太合适,可以再并联个电容。

楼主:
说错了,没有直接驱动继电器,是输出到单片机的IO口,由另外的单片机再驱动继电器和LED的

楼主:
用示波器捕捉三极管开通和关闭时的电压,没有发现瞬间尖峰脉冲,万用表电流档串入集电极,电流0.43mA(通)或0mA(断)

网友D(2018-12-27):
楼主,这个最后确定原因了吗,我最近也用到一个带阻三极管,中间生产过程也会有个别坏的,由于过程中ESD防护较差,目前分析为ESD击穿,另外,厂家回复这种带阻三极管,ESD性能较差,只有HBM5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