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和 单片机搞个串口通讯!

楼主(2017-05-27):
LABVIEW 和 单片机搞个串口通讯!

这个 还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的LABVIEW2017 又出来了!

网友A:
占用内存越来越大,都需要换电脑了。

网友B:
labview确实通讯简单,matlab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matlab 生成的EXE 或者 SETUP 大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tlab 生成的EXE 或者 SETUP 大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本身占的空间大,吃内存好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身占的空间大,吃内存好大。

渲染效果占的内存比较大。

楼主:
感觉 matlab 的建立 EXE 或者SETUP 比较方便吧。。。

画图方面 很不错

网友E:
请问一下 使用的是 MODBUS 协议吗?

网友E:
另外 MODBUS 协议 是串口的还是网口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不可以放出一些这方面的例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