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Win对单片机有什么要求,可以移植到别的mcu上面吗

楼主(2017-05-27):
STemWin对单片机有什么要求,可以移植到别的mcu上面吗?

网友A:
SEGGER是德国的一个知名公司,而emwin(embed win)就是SEGGER公司的一款产品,为此SEGGER公司为UCOS定制的叫做UCGUI。而ST(意法半导体)公司也定制了自己的GUI叫做STemwin。其实都是SEGGER公司的产品。(如果你是ST的MCU采用STemwin是不收费的哦)。

网友B:
STemWin支持单色屏的移植吗?

网友C: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网友C:
从上面来看,只有对于ST的芯片才是免费的。其他不是免费的

网友D:
STemWin是SEGGER公司授权给ST(意法半导体)的。使用ST芯片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STemWin。 其实不光授权给了ST,还有NXP,Energy Micro等。凡是使用这些芯片厂商生产的处理器都可以免费的使用emWin。但是出于一定的保护措施,使用STemWin的库是不能用在其它芯片厂商的处理器上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emWin是SEGGER公司授权给ST(意法半导体)的。使用ST芯片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STemWin。 其实不光授权给了S ...

小公司的话,是不是无所谓的呢?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公司的话,是不是无所谓的呢?反正也没有人知道

在工程初始化STemWin前要使能CRC校验。如果没有使能,STemWin是启动不起来的。

网友G:
我见MDK中也是自带有emWin的,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见MDK中也是自带有emWin的,是不是可以直接用呢?

这个软件包也不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用户需要给KEIL MDK注册RL-ARM才可以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TemWin是SEGGER公司授权给ST(意法半导体)的。使用ST芯片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STemWin。 其实不光授权给了S ...

懂了,原来STemWin是定制版的emWin,对吧

网友J:
又不是源代码的东西,其他芯片也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