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西门子标准变频器控制方法

楼主(2017-05-27):
在矢量控制中,速度控制器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特别是恒转矩负载,速度闭环控制有利于改善系统的运动精度和跟随性能。在矢量控制过程中,速度控制器的配置是重要的环节。
根据速度控制器的反馈信号来源,可以将速度矢量控制分为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VC)与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SLVC)两种。
Ø  编码器的反馈信号(VC):P1300=20
Ø  观测器模型的反馈信号(SLVC):P1300=21
在快速调试和电机参数优化的过程中,变频器会根据负载参数自动辨识系统模型,建立模型观测器,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系统也会根据输出电流来计算当前速度,作为速度反馈来构成速度闭环。
速度控制器的设定方式(P1460,P1462,P1470,P1472)
Ø  手动调节
可根据经验对速度控制器的比例与积分参数进行整定
Ø  PID自整定
设定参数:P1400
当P1400.0=1,使能速度控制器的增益自适应功能,即根据系统偏差的大小来自动调节比例增益系数Kp。在弱磁区,增益系数随磁通的降低而减小。
当P1400.1=1,速度控制器的积分被冻结,只有比例增益,即对开环运行的电动机加上滑差补偿。
Ø  优化方式自整定
通过设置P1960=1,变频器会自动对速度控制器的各参数进行整定。

楼主:
第二节 转矩控制(MM440)
矢量控制分为速度矢量控制与转矩矢量控制,转矩控制与速度矢量控制的主要区别是闭环调节是基于转矩物理量进行运算的。在某些特殊的场合,系统对变频器输出转矩的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在MM440变频器中又实现了转矩设置功能。同速度矢量控制一样,转矩控制也分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
在无传感器的转矩控制过程中,系统根据观测器模型来计算当前频率,与加速度转矩控制输出频率进行预算后,反馈到调制器。
带传感器的转矩控制,将编码器测得的信号与观测器模型进行运算后直接反馈到调制器。
一 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的切换
Ø  通过设置P1501=1,或者P1501=722.X来实现速度控制到转矩控制的切换。
二 转矩的设定
Ø  通过P1500来选择转矩设定源或者直接在P1503中设定相应转矩值。
三 附加转矩设定值
注:在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中都可以选择转矩作为附加设定值。

楼主:
第三节 振荡阻尼与谐振阻尼
一    V/f控制方式下的谐振阻尼
在MM4系列变频其中,在V/f控制方式下,提供参数P1338来对系统的电流进行监控,如果电流变化幅度比较大,即di/dt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通过调整P1338来降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通过降低输出频率的方法来限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从而避免过电流。如果P1338越大,频率降低的幅度越大,相当于控制其中的前控效应。过大的谐振阻尼系数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振荡阻尼
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中,根据系统电流模型以及观测器模型得到的速度自适应控制器的输出后要经过振荡阻尼P1740的修正后作为实际输出频率。振荡阻尼相当于控制器的速度微分项,振荡阻尼的设定影响系统的响应速度和系统稳定性。

楼主:
第四节 加速度预控在矢量控制中的应用(MM440)
在矢量控制中,速度控制器与转矩控制是可以通过参数(P1501)进行切换的。而在速度控制其中,西门子MM440变频器也设计了加速度预控与特性下垂功能。这里对加速度预控的应用进行探讨。
简介:
加速度预控即控制理论中的前馈补偿功能,根据经过标定的加速度值与驱动系统的总惯量求出相应力矩,同速度控制器的输出转矩相加后作为电机的转矩设定值。
加速度预控的作用:
加速度预控同速度控制器一同构成复合控制,它能在不影响系统稳态性能的前提下,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补偿系统的动态滞后,准确的加速度标定能够提高系统控制精度。
应用举例:
应用场景:MM440用于控制拉丝机运转。
现象:在低频时投入矢量控制器,在5HZ左右系统输出会有抖动,从而影响拉丝机的平稳运行。用示波器测得系统输出频率变化过程如下:其中黑线表示禁止预控情况下品率上升曲线。
解决办法:设置P1496=20,投入加速度预控,则频率在上升的过程中,抖动减小。其频率上升曲线如图中红线所示。

楼主:
第五节 PID功能概述(MM420,430,440
一 功能介绍
西门子变频器的PID控制属于闭环控制,是使控制系统的被控量迅速而准确地无限接近目标值的一种手段。即实时地将传感器反馈回来的信号与被控量的目标信号相比较,以判断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未达到则根据两者偏差继续调整,直至达到预定的控制目标为止。如恒压供水,为了保证出口压一定。采用压力传感器装在水泵附近的主出水管,感受到的压力转化为电信号(BCAD48)作为反馈信号。变频器内置调节器作为压力调节器,调节器将来自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反馈信号与出口压力给定值比较运算,其结果作为频率指令输送给变频器,调节水泵的转速使出口压保持一定。即当用水量增加,水压降低时,调节器使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电机拖动水泵加速,水压增大;反之,当用水量减少,水压上升,调节器使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少,电机拖动水泵减速,水压减小。另外,PID闭环控制功能也用于其他被控量的控制,如温度,速度等等。具体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楼主:
最后来一句,西门子的玩意儿那么贵,如果把这个系统的功能用新唐的M451单片机描述,那是不是就非常给力了。

网友A:
学习控制原理的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