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自耦与隔离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7-05-27):
基本功能: 通过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将220VAC转为24VAC。疑问:为什么要两种都使用,难道是自耦变压器降压,再用隔离变压器调整吗,为什么不用隔离变压器一个解决问题。
附加:如果要求输出电压在20VAC-30VAC 间可调,又要怎么做呢。

AC-AC转变

AC-AC转变

楼主:
如题,查过资料后仍不解,求教

楼主:
是要变压器绕三段吗,20V,24V,30V,三个二级线圈,这样有点不现实

楼主:
求解用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将220VAC转为20~30VAC可调

楼主:
就一个问题,为什么既要用自耦变压器,又还要加隔离变压器,个人认为一个隔离变压器完全可以解决,使用三抽头输出,20V,24V,30V,希望坛友们帮忙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实验室的搞法。
自耦变压器是为了得到你想要的电压,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安全,和便于连接各种仪器。

网友B:
用一个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