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烧毁问题

楼主(2017-05-27):
     二极管烧毁问题

有个困扰已久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当VCC5V与DGND短路的时候。
D3二极管击穿;问题来了,此时击穿是电压击穿还是电流?或其它什么原因击穿?
看那个指标?D3(SS34).下图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楼主必然弄错了前提,导致二极管击穿的原因另有其它,结果是同时导致了电源短路。

楼主:
确实是VCC5V与DGND短路的时候。
D3二极管击穿;我修过几次了,确实是不小心碰在一起了;另外在电源输入端反接一个二极管,忘了是输入端2脚短路还是接反,同样烧毁二极管;烧毁后现象一致,2极管2脚直接击穿短路了。

楼主:
这时电压并没用达到28V或以上,所以不会是电压击穿;个人认为是电流过大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VCC5V与DGND短路的时候。
D3二极管击穿;我修过几次了,确实是不小心碰在一起了;另外在电源输入端反 ...

以楼主图看,电源反接了烧毁正常,短路根本不可能,不信自己搭个电路试。4.7uH电感的储能非常有限,根本没有能力摧毁二极管。

网友B:
区区4.7uH电感几可忽略,当VCC5V与DGND短路的时候,D3二极管绝不可能被击穿!

网友C:
要不你你用示波器测测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短路时,保险没起作用?

网友E:
短路保险丝先烧断才对啊